[3D机/KT机] 有飞过这个飞机的朋友吗?设备舱,你们是怎么布线的?

楼主(2022-01-25):
空间太小,要塞下电池,接收,电调,头疼

网友A:
电调可以外面挖槽嵌到机身。这个接收机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用迷你的那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可以外面挖槽嵌到机身。这个接收机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用迷你的那种就行

有道理,豁然开朗

网友B:
什么飞机  上个全身照啊

网友C:
接收机要小。
电调和接收机各放一边,电池放中间。
明天去给你照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要小。
电调和接收机各放一边,电池放中间。
明天去给你照一张。

电调我有12A的,够用了,但是BEC只有1A,担心四个舵机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  上个全身照啊

这个,当时飞场看别的模友飞这个,挺喜欢的

网友:
我的电调都在加散热片并安装在机身外侧

网友:
楼主的电调大了,我用的是朗宇的电机,TM  16A双向电调,4通道迷你接收机,设备舱能塞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