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想搞小伺服主轴玩的?

楼主(2022-01-25):
200瓦伺服电机极限转速9000转,想搞的组团加工主轴

楼主:
缺点是不能上两万转高速,不过极限9000转也勉强能雕东西了。最主要的是伺服主轴低速铣铁铣不锈钢不伤刀

网友:
玩金属得,转速没有上过1200转,低速使用声音小,晚上也能玩,铣床还是比雕刻机好玩

网友A:
都200W了,还不如400W 差不多大小

楼主:
微信吧,可以免费提供图纸和伺服换编码器及调试。(只限于汇川伺服,目前为止只对这个伺服比较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00W了,还不如400W 差不多大小

200瓦对一般桌面机足够了,下面的视频是刚才拍的,45号钢6毫米旧铣刀下刀0.2,f900。红色显示的是主轴实际转速,绿色显示的是主轴负载。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zODAzODkwNA==.html?x&sharefrom=iphone&sharekey=8497e3c96c6fe0fc7cdf1aa3d527ceca1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瓦对一般桌面机足够了,下面的视频是刚才拍的,45号钢6毫米旧铣刀下刀0.2,f900。红色显示的是主轴实 ...

用的钨钢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钨钢铣刀?

从来不用白钢刀,白钢刀刚性太差了我用最便宜的钨钢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来不用白钢刀,白钢刀刚性太差了我用最便宜的钨钢刀。

这是200w伺服直驱主轴?这么大力?我感觉应该不止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00w伺服直驱主轴?这么大力?我感觉应该不止200w

百分一百是200瓦伺服电机,这就是伺服电机的魅力,200瓦不低于7.800瓦普通电主轴的扭矩,而且整个转速范围内(0~9000)都可以满功率输出。
这把铣刀侧刃磨损了,要是用新铣刀下刀0.5都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分一百是200瓦伺服电机,这就是伺服电机的魅力,200瓦不低于7.800瓦普通电主轴的扭矩,而且整个转速范 ...

你这主轴和驱动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方不方便拍个铭牌贴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主轴和驱动是什么品牌型号的?方不方便拍个铭牌贴图看看

汇川的200瓦伺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川的200瓦伺服

扭矩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多大的?

0.63

网友:
咸鱼上750瓦的伺服也很便宜啊,大点不是更好用 啊,如果把750瓦无刷电机,换伺服会有多大提升?我车床感觉不太给力,想换一套

网友B:
3000转 0.635nm?我感觉应该达不到你视频上的效果啊,你视频上转速不是4000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转 0.635nm?我感觉应该达不到你视频上的效果啊,你视频上转速不是4000多吗

至于转速最高能上9000,绿色显示的是实际使用功率百分比,一般就只使用了7.80瓦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