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飞控输出 pwm 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2-01-25):
大家好,我用的是富斯i6+富斯ia6b接收机,接收机和飞控通过 ppm 模式连接,i6 已经设置好 ppm output 为 On,飞控1-4输出口连接电调信号线,6 输出口连接 9g 舵机,现在的问题是摇控器解锁成功后推油门四个电机是正常旋转的,但是拨动摇控器 6 通道开关,舵机没有反应。我确定摇控器设置成功 apm 参数 rc6_func 设置正确(值为 1),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把舵机直接插到接收器上并把在摇控器上关闭 ppm 模式,拨动摇控器 6 通道开关是舵机是可以 90 度旋转的,按道理说 apm 输出口输出的是 pwm 信号啊,舵机应该支持的,有点疑惑不解,望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Hello EveryBody,

I'm using an FS-i6  connected to an APM 2.8 using PPM Mode.
I want to send an AUX channel (I tried with ch6) to the output to be able to turn on and off Servo.
I configured RC6_FUNCTION to 1 (RCPassThru) but the signal it apparently not sent to the output.

Do I miss something ?

网友:
不一定吧,要是你APM输出口的PWM频率跟舵机要求的频率不一样,舵机也不会转的。输出有没有变化最好用示波器看,没有示波器的话可以从MP软件的状态页面看

网友A:
还有我记得Main out口好像要解锁之后才会有输出的,你是不是忘记解锁了。如果你是要把遥控器的信号直接映射输出的话,这个网上有教程,直接某度:APM通道直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记得Main out口好像要解锁之后才会有输出的,你是不是忘记解锁了。如果你是要把遥控器的信号直接映射 ...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解锁后测试的,要不然电机也不会转,舵机的输入频率是 500-2500,apm 飞控输出是 1000-2000,正好可以旋转90度(500-2500 是180度),我把ppm模式关了,接收机和飞控的输入连接六根线,然后舵机接飞控的输出6通道是可以让舵机转动的,难道这个 ppm 模式的问题?但是电机是转的啊,说明飞控输出的是 pwm 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解锁后测试的,要不然电机也不会转,舵机的输入频率是 1500-2500,apm 飞控输出是 100 ...

你可以飞控接PPM之后,还是从MP软件看一下,ch6in有没有数据,动遥控器能不能变化,不能的话就是飞控根本识别不到第六通道的信号,那就是PPM信号的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

网友A:
PPM跟SBUS不一样,这种就是简单的串行脉冲,是不带校验的,有时候确实会出现只能识别前几个通道的情况。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接收机PPM只输出了前四个通道。有兴趣的话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你的PPM波形一共有几个高电平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跟SBUS不一样,这种就是简单的串行脉冲,是不带校验的,有时候确实会出现只能识别前几个通道的情况。还 ...

谢谢你兄弟,我晚上回家试一下,回头告诉你结果。

网友B:
没玩过apm,估计需要外接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跟SBUS不一样,这种就是简单的串行脉冲,是不带校验的,有时候确实会出现只能识别前几个通道的情况。还 ...

你好兄弟,找到原因了,是我把 JP1 跳线帽拔下来了,因为我的 apm 是用pm口供电的,我为了测试一下这个跳线帽是否对供电有影响,后来把跳线帽在装回去就好了,PPM 没问题,但是必须要短接 JP1 才行,奇怪了 JP1 不是控制是否是电调供电吗?怎么和 output 还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玩过apm,估计需要外接5v电源。

谢谢兄弟,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