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排量下为啥最高转速不同?

楼主(2022-01-25):
有不少模友用打草机发动机改造,用于航模。但是大家都知道同排量下园林用发动机最高转速和功率都不如航模专用发动机,那么是那些问题导致的哪?如果找到不同的地方,能不能自己动手改造,达到或接近航模汽油机的指标?

网友:
如果是新机,主要是压缩比和发动机密封性的区别,其次是油品

网友:
发动机设计引起的。
同样排量,不同的缸径行程搭配,扭矩特性都不一样。

网友:
二十年前国产第一台二冲汽油航模发动机是去苏州园林机械厂采购的一台仿小松26cc排量的割草机,用华博罗化油器。经过减轻改装试飞满意后再开模具生产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指教,如果单单是压缩比问题可以通过减薄缸盖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涉及到行程缸径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三位指教,如果单单是压缩比问题可以通过减薄缸盖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涉及到行程缸径就不是简单的 ...

为了加深你的印象,去搜搜高转机低转机的区别。

网友B:
我觉得最关键还是造型和重量,转速方面

网友:
设计要求不同吧,一个是低成本,简单耐用,一个要高性能,重量轻。

网友:
华盛 27.5cc  改了烧甲醇燃料  已经超过 国产 航模30cc的发动机 拉力了

网友C:
割草机改航模发动机很繁琐,需要设备和动手能力,想省钱大排量两冲直接买二手,小排量四冲买甲醇机改,80级别的四冲建议烧甲醇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加深你的印象,去搜搜高转机低转机的区别。

谢谢老师给我留的作业,我一定按时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最关键还是造型和重量,转速方面

是个办法,不过甲醇来源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割草机改航模发动机很繁琐,需要设备和动手能力,想省钱大排量两冲直接买二手,小排量四冲买甲醇机改,80级 ...

是麻烦,我是玩船,一直想找个功率大点的发动机,但是32毫升的基本是最大的了,在没看到大于32毫升的。就想能不能通过改一台打草机来获得相对功率大转速高的机器。

网友D:
活塞行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塞行程不一样

正解

网友(2022-05-07):
设计的原因,割灌机要的是扭力所以活塞的行程要比航模机的长,相反航模发动机追求的是转速所以活塞行程相对短一些。就好比拖拉机跟奥迪,拖拉机虽然是单缸但它能拖好几顿,奥迪它拖不了那么重但它跑得快,这就是为什么割草机改的转速没有航模机的转速高
来自微站

网友(2022-06-09):
路过
想说的楼上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