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入坑请教

楼主(2022-01-25):
各位模友好!         我准备涡喷入坑,现在选择涡喷发动机及飞机模型中。有问题需咨询一下各模友,希望能有所帮助。情况如下:
因为现在玩的飞场跑道长度不是很长,但空域比较好,在江边,周边没有什么高的建筑物 ,刚刚好能起降Fms的双70涵道SU27,也有模友飞过黄赛的阿凡提涡喷,应该是6kg的。我现在选的两个飞机就是黄赛的阿凡提和L39,如下图。我自己更喜欢L39,但看参数更大一些,重一些,所以担心降落距离要求远,飞场不够长。希望了解这两款飞机的模友给个回馈,这两款飞机哪个要求的降落距离更远点?

       发动机选择,纠结是买玄云6kg,还是8kg或者kingtech 的7kg。买小的6kg,担心以后换飞机局限性大,选择性小;买大了,又担心现在飞场跑道长度不够。因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选择,想请各位模友给给意见。

网友A:
用好襟翼,降落距离都还好。8和6重量尺寸基本一样,有条件推荐8,后续多些进阶机型

网友:
先买台FMS 90毒蛇试试,因为短距离降落,对襟翼的控制很关键(要学着调襟翼升降混控)在飞喷子之前,先要学会低空通场,复飞,频繁练习,飞过90毒蛇以后,会觉得阿凡提更肉一些,空中感觉更好一些,不过信心来自于持续不断的练习,涡喷的加速延迟,和降落时速度(降落速度过快)都是导致炸鸡的原因,短距离起飞8kg合适,如果想买10kg也可以,用油门百分比调整成80油门,也可以飞,缺点是续航会差一些(怠速推力也会大一点)

网友B:
襟翼升降混控的意思是,开襟翼时,升降会补偿,不然正常开襟翼,飞机会抬头,如果在降落时,飞机很可能被这一下拉漂,或者瞬间拉失速,(对于新手来说降落应该压头,手上拉着点杆,飞机想下降,而我们控制着让他降高,而不应该是飞机想升,我们想降),有些遥控器对这种混控调试,升降的中立点会变,调试时务必反复拨搞观察,混控参数一般是飞机正常飞行(中低油)开一段襟翼,然后微调升降,在空中把飞机调平,然后让旁边的朋友记住微调数值,再微调回中,落地后根据微调角度,调襟翼升降混控,(不要上来就拿喷子研究,70毒蛇,90毒蛇先试过),然后你就会发现,以前很难驾驭的飞机,降落越来越舒服(一遍一遍的微调),甚至可以做到仰头降落

网友:
然后要用函道多练习降落,不要在空中兜圈子,就是降落,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就是触地,复飞,触地,复飞,让自己对左进场,右进场,都能降的下来,顺风,逆风,都能降落(个人感觉逆风更难一些,因为风是一阵一阵的,看似能给飞机减速,实则容易瞬间失速)基本上,以上熟悉以后,飞机不那么容易炸,大飞机比想象的好飞,但是确实降落速度会更快一些(阿凡提有刹车,也要学习刹车得使用,不然降落手忙脚乱也容易炸鸡)

网友C:
发动机买玄云,买玄云,买玄云(老板就随意),如果你那边没好的场地开发买个6KG就够了,因为跑道短你只能飞飞6KG泡沫。L39没飞过,黄赛的阿凡提有个缺点。

网友:
39特别飘,39飞了663起落。场地不好不建议39,可以看看33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升降混控的意思是,开襟翼时,升降会补偿,不然正常开襟翼,飞机会抬头,如果在降落时,飞机很可能被这 ...

首先谢谢您的详细建议,同时祝您新年快乐!
我飞涵道时如果有襟翼的,我都会开的,襟翼升降混控也会,不过一般我襟翼开的是一档。我飞过的涵道飞机有:FMS 80F4, 80阵风,飞翼的80 L39,还有FMS的 双70 SU 27。不知道这水平是否可以入涵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买玄云,买玄云,买玄云(老板就随意),如果你那边没好的场地开发买个6KG就够了,因为跑道短你只能 ...

是打算买玄云,想买8公斤的,就像前面一个模友讲的为以后进阶机型选择性多些!另你说黄赛阿凡提有个缺点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襟翼,降落距离都还好。8和6重量尺寸基本一样,有条件推荐8,后续多些进阶机型

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经验之谈!

网友:
最新款玄云8公斤无刷,好多机型都可以用,而且相当稳定,我们这里2.1米的福特啦都装玄云8公斤,动力完全够用

楼主(2022-03-08):
你这两张图片是有什么故事吗?愿听原由,汲取教训!!

楼主:
还有看到你的一个贴,在召集有热情的模友,进行技术讨论。我符合要求,现在还可以加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看到你的一个贴,在召集有热情的模友,进行技术讨论。我符合要求,现在还可以加入吗

欢迎,留下微信号。平时在哪里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