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no高频头转接板对应JR仓的接线

楼主(2022-01-25):
基本上目前淘宝上的nano高频头都是用的crsf协议,但是如果用JR的高频头去接手柄控,例如思翼家的这款,那signal应该接nano座的哪里?reserved又要接哪?

网友A:
最左对应最下 五根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对应最下 五根线就行

好的,感谢

网友(2022-02-24):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

试了吗可以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