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聊聊 Spirit陀螺仪 之 救援模式 (已完成)

楼主(2022-01-26):
Spirit是国内目前比较小众的陀螺仪,因为和Jeti控的配合比较好(可以控上调参,还有集成接收机的版本类似Vbar NEO),所以在国内Jeti控的用户中有一些市场。本人用Jeti,所以顺理成章就选择了这款陀螺。相比Mikado封闭的系统和高昂的价格,选择spirit并继续使用Jeti控对我来说能节省一大笔开销。2021年下半年,Spirit最新推出了SpiritGT和SpiritGTR,作为Spirit2和SpiritRS的继任者(带R的为集成Jeti Duplex接收的版本),按照官方说法,GT和GTR换用了更强大的芯片,并且内置了气压计,在2021年底,Spirit为2/RS/GT/GTR更新了3.3.3版本的固件,为救援模式带来了非常大的更新和变化。
目前在国外,spirit GT/GTR作为一款相对新秀陀螺仪(其实历史也不短了,只不过之前的产品更加小众),已经开始走入大众视野,因为相对快速的更新(去年几乎每一两个月都有更新,主要是增加新功能和提升性能),对于用户友好的态度(全部功能免费,没有需要花钱解锁的项目,在论坛上非常乐于采纳用户的意见,处理提问的速度也相当快),支持外接GPS/Wifi/蓝牙模块(GPS可以做到飞控的效果,一键返航,电子围栏,定高定点,限高,某map上观看飞行轨迹和速度等(还能再开一贴讲上很久)。wifi和蓝牙可以外接移动设备调参)和电调系统回传(再也不用买超级贵的电调回传线了(某K说的就是你)),和与非vabr系的控结合程度很高(在Jeti,OpenTX,Spektrum,Graupner HoTT上现在都可以实现控上调参),国外已经有很多用户开始使用Spirit,德国ROTOR杂志在2022年第二期也对这个陀螺仪做了一些测评(https://www.rotor-magazin.com/duplex-an-bord-spirit-gtr-von-spirit-systems/ 不买书看不到)。可以说spirit为目前FBL系统沉闷的环境带来了一个新的亮点

本文旨在根据官方说明的基础上,介绍Spirit陀螺仪的救援模式,并加入一些个人的使用心得。供大家参考
本文可以转载,转载请保留全部内容。转载请注明 “5imx - dtx66原创”

想打开救援模式,就要首先设定一个功能通道,作为stabi的开关。当然还有planB作为stabi的开关的方式,但是没什么意义,就不在这里讲了。
在stabi选项卡中,有如下选项,当开关开启时候,执行下面所选择的救援模式,需要注意,每个bank下面,只能选择一种救援模式

Disabled - 救援模式关闭,就是正常的飞行模式

Rescue (Normal)  - 救援模式(普通),开启救援开关后(常态开关或者瞬时开关,开关必须处于开启状态,一旦开关不开启,救援模式就停止,飞机交给飞手控制。这个模式下官方建议使用瞬时开关),陀螺仪会执行下列动作:
根据设定的救援集体螺距Rescue Collective pitch上升
机会根据集体螺距的设置,尽快的恢复水平正飞姿态(恢复的速度取决于集体螺距设定)
如果设置了“Acro Delay ”参数,且飞机在开启救援开关的时候飞机处于倒飞,或接近倒飞的状态,那么会按照参数设置的时间,先摆正倒飞水平姿态,然后上升此参数设定的时间,再翻正飞姿态,之后再根据救援集体螺距Rescue Collective pitch的设置再次上升。如果此参数设置为0,那么飞机会立刻从倒飞状态翻正,再上升。
如果勾选了“Rescue Duration”那么飞机会按照救援集体螺距上升到这个时间后,切换到“Hovering Collective pitch”,这个悬停集体螺距需要自行测试,官方建议是40%左右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
如果不勾选“Rescue Duration”那么飞机会一直根据设定的救援集体螺距上升,直到关闭救援开关,所以这也是官方建议使用瞬时开关的原因
“Sticks priority”的设定会根据飞手给的杆量影响飞机的飞行状态, 值越高,模型对摇杆运动的反应就越大(可以理解成设置成0,就完全忽视你的摇杆输入)。但是集体螺距不会受影响。换句话说,如果你此时还在给一个很大的副翼/升降,那么飞机很有可能救援后因为飞手给出的控制信号,导致处于“非正飞”的姿态,此时加上陀螺自行修正和救援集体螺距的作用,飞机可能会出现难以预料的状态。
需要注意的是救援集体螺距Rescue Collective pitch”会导致瞬间的正螺距拉升,对于飞机的电调和电池也会产生压力,此值如果太高,会产生非常暴力的效果,对于我来说,预设的60%都略显暴力,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设定这个值。不过这个值也不应当是一个很低的数字,救援的根本在于“恢复水平姿态”+“拉升高度”。所以适当的提高救援集体螺距也是有意义的。

Rescue (Acro)  - 救援模式(特技),开启救援开关后,陀螺仪会执行和救援模式(普通)类似的操作,只不过这次,如果飞机处于倒飞,或者接近倒飞的状态,陀螺只会恢复水平姿态(正飞或者倒飞),不会翻正。可以看到这个模式下没有Acro Delay ”参数了。

Stabilization (Normal)  - 稳定模式(普通)。首先,这个模式不是救援。这个模式建议使用固定两段开关来开启(对应瞬时开关)。当开关打开时候,飞机会从任何倾斜状态,缓慢的恢复到水平状态,所有的滚转/俯仰操作后,飞机都会恢复水平,就像穿越机的自稳模式,或者开启了稳定模式的固定翼飞控一样。这个模式下飞机不能翻滚或者倒飞。飞机滚转/俯仰的角度取决于 参数“Direction control rate value”的设置。较低的值,会限制飞机的滚转/俯仰角度, 并比较快速的恢复到水平姿态, 较高的值会增加滚转/俯仰角度,并缓慢恢复到水平姿态,这样可以让飞机飞的更快。飞机的集体螺距和方向,和普通的飞行相同,换句话说,飞机只会保持水平,但不会保持高度。

Stabilization (Acro)  - 稳定模式(特技)。同 稳定模式(普通)区别在于这个模式允许飞机翻滚或者倒飞。当松开摇杆的时候,飞机会根据目前姿态,恢复水平姿态(正飞或者倒飞)

Stabilization (Scale)  - 稳定模式(比例模型)。稳定模式(普通)区别在于这个模式下,尾舵处于非锁尾状态,就是说尾舵的控制和普通锁尾不同。就是不锁尾。这个模式我没有尝试过,不是很理解,不过我特意咨询了spirit的开发人员,这个模式的应用是在大比例像真机上,这种尾舵的控制方式更加自然和真实。在一些特殊场合(比如影视制作),需要这种尾舵模式进行稳定控制。

Coaxial - 模仿共轴双桨飞机的模式。把他理解成为“特别肉”的 稳定模式(普通)即可。开启开关后,飞机会“很快的”恢复水平姿态。与稳定模式(普通)稍微有点区别是如果飞机处于倒飞姿态,那么也会保持倒飞姿态进行稳定。但是在这个模式下你是无法进行翻滚或者倒飞的。官方说明是“强烈建议初学者练习”的模式。其中参数多了“Stick priority”,参数影响打杆的角度多少,官方说4-10比较适合初学者。我试过一次,感觉这模式太肉了,几乎没法飞。。。

至此以上,对于Spirit 2/RS/GT/GTR都是相同的设定和原理,唯一不同的是可能根据硬件区别,各种模式下的精度有微小区别。但是我感觉可能大家也飞不出来。。。
下面对于自动救援,2/RS和GT/GTR就有所不同了。
Rescue (Automatic) - 救援模式(全自动)。本文的亮点来了,目前据我所知,能做到自动救援的在售陀螺仪只有spirit 这一款。且这个功能完全免费,不需要额外开通。相当厚道在最新的3.3.3版本中,自动救援就是在飞机低于设定高度的时候,自动开启救援功能,将飞机修正到正飞水平姿态,然后拉升一定高度。要注意自动救援不能用于起飞或者着陆,只能在空中开启
首先,自动救援模式只有最新的 spirit GT/GTR支持。如果需要spirit 2/RS支持,则额外需要购买GPS模块“Spirit GeoLink”并设置“ Altitude Limit ”功能。关于这个模块的设置和功能,我有时间再写。在本文不做介绍。其次,这个功能推荐使用固定两段开关进行设置,这样在开关保持开启的状态下,才能启动“自动救援”。如果设定为瞬时开关,则只能可以当作救援模式(普通)使用。
当激活救援开关时,陀螺仪会“记住”当前的飞行高度,只要持续开启救援开关,这个高度就会一直储存在系统中,一旦飞机低于这个高度,就会立刻触发自动救援。每次重新开启救援开关的时候,飞机都会自动重新“记住”当前高度。所以可以在飞行中通过开启关闭救援模式开关,重新设定自动救援高度
当开启救援开关,飞机飞行高度低于设定的触发高度时候,飞机会执行如下动作:
1,机会根据集体螺距的设置,尽快的恢复水平正飞姿态(恢复的速度取决于集体螺距设定)
2,如果设置了“Acro Delay ”参数,且飞机在开启救援开关的时候飞机处于倒飞,或接近倒飞的状态,那么会按照参数设置的时间,先摆正倒飞水平姿态,然后上升此参数设定的时间,再翻正飞姿态,之后再根据救援集体螺距Rescue Collective pitch的设置再次上升。如果此参数设置为0,那么飞机会立刻从倒飞状态翻正,再上升。
3,模型自动上升1.5秒后,停止上升,控制权交还给飞手
4,如果再次低于触发高度,则从步骤1开始重复此动作流程
步骤3的1.5秒内,飞手的副翼/升降依然会因为“Sticks priority”的设定影响飞机,但集体螺距会被陀螺仪接管
设定中的“Altitude - Rotor Compensation”是用来修正正飞和倒飞时候,陀螺仪内置的高度计因为气压不同导致的高度误差,如果正飞,倒飞的触发自动救援高度相差非常多,则需要在此调整。官方认为0-2的数字就适应大部分情况,我个人的设定是在这里并没有调整,保持了默认值0
需要注意的是,自动救援过程可能会导致BEC电流过大,可以使用陀螺仪自带的“BEC Tester”测试。同时,太猛烈的救援可能导致砍尾管。。。所以飞机的集体螺距不要设置过大(一般都是+-12°或者+-13°)。

至此,stabi菜单中的所有项目已经介绍完毕,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初学阶段自动救援非常有用且好用,尤其是倒飞翻正的动作,陀螺仪完成的相当准确和干脆利索。一般起飞后我会在飞机处于大概5米左右的高度开启这个开关,悬停和航线在10米-20米的高度进行飞行练习,这样一般不会出现误触发。我练习的动作相对简单,没有大螺距动作,如果需要练习大螺距动作,需要提高触发高度,否则可能陀螺仪还没有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触地炸鸡了。另外,在降落前不要忘记关闭开关。尤其需要注意因为“Sticks priority”的存在,导致有时候自动救援会在做动作的过程中触发,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心里准备,可能手上的动作还在继续,那么会出现影响救援的情况出现。所以,自动救援一旦触发(飞太低了,你一定会意识到触发了),尽量不要再打杆。等救援结束,再进行操作。

希望本文能帮助到各位
最后祝各位新年快乐!多买!多飞!不炸!

网友A:
spirit+好盈回传也得买线吧,有不用专门回传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rit+好盈回传也得买线吧,有不用专门回传线的方法?

回传需要一根线,不过自制很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传需要一根线,不过自制很容易

有自制教程没,正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制教程没,正好需要

按照这个做

网友:
spirit用户顶帖

网友(2022-07-06):
新的SP陀螺仪的固件,让SP+GPS也具有Rescue (Automatic) 功能,同时也是空中设定救援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