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用过这种调压器

楼主(2022-01-26):
多年前在坛子里买的,忘了如何接线了,那位朋友用过给讲讲,接线端子J1、J2、J3如何连接,开关W1什么作用(记着好像是110V和220选择)。

网友A:
自耦变压器?你需要全拆开来扒电路,3个端子,零线是共用的,输入火线和输出火线,看抽头怎么接的,开关估计是直通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你需要全拆开来扒电路,3个端子,零线是共用的,输入火线和输出火线,看抽头怎么接的,开关估 ...

谢谢指教

网友:
这应该是个可控硅调压的吧

网友B:
好像可控硅调压板,对照类似电路图吧,某宝上也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控硅调压板,对照类似电路图吧,某宝上也搜一下。

在宝上看了没有找到相同的,这个好像是一位模友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