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不接收H1飞控的油门信号

楼主(2022-01-26):
    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最近折腾起H1飞控了,出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导致把飞翼的骆总都给整不会了,哈哈哈,他们家的H1飞控居然不认电调了,之前装机正常,后来小机机无聊了,换了个稍大一点的机机,结果呢,清除了飞控所有数据以后,插任何电调,电调都是无信号输入状态,自检过不了,其中包括卡斯特TALON90,好盈铂金40A,亚拓40A电调,特别诡异的问题,然后给H1电调通道接个舵机,舵机居然输出正常。哪怕在校准电调行程和遥控器行程依旧不能解决,现在听骆总的买了个好盈最新的铂金V4和又重新买了一套H1在试试,东西还在路上,看看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怎么说,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很郁闷的问题!!!

网友A:
会不会开了油门锁定?

网友B:
油门锁定是一种可能,还有就是通道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开了油门锁定?

确定没开油门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是一种可能,还有就是通道反向。

FUTABA嘛,都知道的,建立好模型第一时间改反向

网友:
校准遥控器的时候,仔细看一下各个通道的相位,估计有通道相位返了,我之前遇到过,导致飞控不解锁。无法启动电机。

网友:
如果电调和接收机直连没问题,会不会是飞控输出不是最低位

网友C:
没用滴,我之前遇到过,h1就是有这个问题油门线没信号,直接插接收机是可以的,用老款好盈蓝色壳100a电调可以,换了铂金100a v3读不到油门型号,我咨询过飞翼也咨询过好盈售后,结论就是没有结果只能用原来的蓝色壳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滴,我之前遇到过,h1就是有这个问题油门线没信号,直接插接收机是可以的,用老款好盈蓝色壳100a电调可 ...

这样啊,我是蓝色的铂金40A也不行,现在买了80A的铂金V4在试试看,之前用亚拓的电调是可以的,清空了里面的数据以后就不行了,哎,无奈

网友D:
会不会是最小油门量太大了

网友E:
最直接方法 测一下 输出的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最小油门量太大了

把遥控器里的微调全部调了一下了,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直接方法 测一下 输出的pwm信号

测过了,电调通道接舵机是好的

网友:
不是动不动,是数值是多少。

网友:
既然原本可以,清空數據後就不行,表示飛控裡的油門通道的 PWM 值上下限過低,要找出這個設定項重新設定

如果沒得設,那就是程式改得太精簡了...

网友:
是不是水土不服?比如装在我的飞机上就好了?????

网友F(2022-03-14):
我用好盈铂金100a V3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22-04-13):
引用 网友F:
我用好盈铂金100a V3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问题解决了,由于油门PWM信号行程问题,最后返厂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由于油门PWM信号行程问题,最后返厂解决了

是电调返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电调返厂了吗?

我想是飞控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电调返厂了吗?
肯定飞控返厂,电调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