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16s对频问题求助

楼主(2022-01-26):
我用天地飞接收机对上频后,飞机电调拔电后重新插上可以正常连接,但再开遥控器无法直接连上遥控器。打开遥控器扩展工具里的频谱议再退出马上就连接上接收机了
想问下不能开机选择后模型就连上吗,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多协议就是这样,天地飞接收机支持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协议就是这样,天地飞接收机支持不好,

不知道富斯的接收机怎么样?

网友:
不应处理。直接买个天地飞控就可!

网友B:
高频头固件是哪个版本?

楼主:
需要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头固件是哪个版本?

需要升级吗

网友C:
已经有中文固件了??稳定吗?

网友:
多协议高频头就这样,接收机断电后随机丢频,我朋友用jumper的遥控对频华科尔的接收机跟你一样的问题,建议换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有中文固件了??稳定吗?

好像2.4的固件就支持中文触屏,稳定性应该和之前差不多,不过好多东西还是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升级吗

好像有个版本优化了天地飞协议,可以升级试试

网友D:
EdgeTX要求高频头固件得跟上,高频头固件升级到1.3.3.0以上

最新的应该是1.3.3.7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geTX要求高频头固件得跟上,高频头固件升级到1.3.3.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