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翻过来锁尾即失效,谁遇到过

楼主(2022-01-26):
锁尾似乎有点问题了,症状是:1、悬停锁尾稍有漂移,手动修正可以控制,影响不大(遥控器尾桨的微调好像没用?)2、快速推总距向左偏60~90度不等
3、最严重的是,翻过来立即失控螺旋坠地(10次仅有2次没有失控)
不知道,刚换了futaba控,不知道的有没有关系
明天:
1、大桨砍的乱七八糟的了,明天换个新大桨
2、尾电机是新换的,飞了几个起落而已,试试大尾桨效果

3、最大负总距调小一点试下,现在是100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A:
横轴检查下,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检查下,震动大

有可能,是有点抖,晚上回家拆

楼主:
发现横轴有一端螺孔裂掉一半,已换掉。新大桨和新大号尾桨都换了,明天再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轴检查下,震动大

按昨天的计划试了,虽然还有点偏,但是再没有螺旋失控了感谢,果然是经验老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吊起来,以免炸机
https://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2611&highlight=%B5%B9%B7%C9

谢谢,我找机会试下。倒飞还不会,刚开始翻筋斗。
不怕炸,路边绿化带草够厚的,还没在草地炸烂过
主要损失是熄火不及时,已经扫坏了几个大齿盘了

goo牌电20个循环已不能飞3d,留着练悬停
高能的高压电总体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昨天的计划试了,虽然还有点偏,但是再没有螺旋失控了感谢,果然是经验老道

还偏就看下减震胶,主轴,十字盘是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