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450

楼主(2022-01-26):
x3旋翼头,冰人450十字盘中间的轴承改换成x3的

电机固定方式

6毫米主轴直接穿到最下面固定

自己绕的电机满槽率感人

尾电机

大疆6010原厂线圈Y接改星接

主电机220克
之前的主电机一套大约180克左右

大疆原厂绕线电机飞行视频
315桨
84%油门定速4300转
起飞重量1050克左右
动力杠杠的
飞的太菜不要笑话

9月份弄好的到目前为止小炸了有5,6次,每次都是坏大小桨脚架舵机臂这些,尾管炸弯了扳回来继续用,炸鸡成本相当低

自己绕的电机kv适应360桨然而满槽率太低动力不理想放弃了
360桨定速3600

网友A:
尾吧的电调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吧的电调怎么设置的?

k8尾舵机选这个
用尾舵机行程调尾电机怠速

楼主:
尾电机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k8尾舵机选这个
用尾舵机行程调尾电机怠速

网友:
尾电调怎么取信号

楼主:
尾电调接k8的尾舵机插口

网友B:
尾电调需要刷机吗?还是直接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调需要刷机吗?还是直接固定翼模式?

不需要刷,买bl电调回来设置一下刹车就行

网友:
这个非常好非常好

网友:
这个很爽啊,变成了练习利器,暴力耐炸,维修容易,震动小,噪音少。

网友A:
你6010,多大线径,几砸几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6010,多大线径,几砸几股?

我自己绕的几闸几股忘了,原厂是0.82单线,14圈,Y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绕的几闸几股忘了,原厂是0.82单线,14圈,Y接

尾电机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的参数是多少

随便买一个支持6s电压的穿越机电机就行,我这个是2207,1700k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随便买一个支持6s电压的穿越机电机就行,我这个是2207,1700kv

能提供主电机的参数吗,也想改450的直驱像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提供主电机的参数吗,也想改450的直驱像真机

大疆6010植保机电机,改k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6010植保机电机,改kv

6010电机改kv是多少,使用多大的电调,是用6s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10电机改kv是多少,使用多大的电调,是用6s电池吗

飞多大桨?原厂线圈改下接线方式飞325桨刚刚好,360,380桨要改下,电调直机用的都行,我用的60av4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买一个支持6s电压的穿越机电机就行,我这个是2207,1700kv

请教:尾电机要配多少安得电调呢,我用的是6s的电池

网友:
請教樓主下,你的尾電機是可以逆轉的嗎?

网友:
这个非常给力。顶一把。主电机用回好盈电调就可以了吧,尾舵机用BL32电调。这个6010要6MM的主轴才合适的意思?

网友D:
楼主,可不可以飞一份,需要改动原机身的清单。用6MM主轴 的话原主轴座换成内孔6 MM轴承?电机的定子是大孔固定在主轴座?外转子用X3大齿座固定?电机星接怎么改。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不可以飞一份,需要改动原机身的清单。用6MM主轴 的话原主轴座换成内孔6 MM轴承?电机的定子是大孔 ...

尾电调我用的bls,用bl32应该会更好,主轴用5,6都可以,电机定子和主轴座是打孔固定的,转子和主轴固定我自己打磨了一个座子,450改这个要把主轴座的轴承换成6*13*5的,电机轴是6毫米,用5毫米主轴在电机转子那里加一个套子就行,电机线y接改星接要用万用表,找出头尾,然后头尾相连就可以了,具体百度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不可以飞一份,需要改动原机身的清单。用6MM主轴 的话原主轴座换成内孔6 MM轴承?电机的定子是大孔 ...

QQ654681284

网友E:
会不会出现不启动主电机的情况下,打尾电机出现甩尾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QQ654681284

已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出现不启动主电机的情况下,打尾电机出现甩尾的情况

K8 嗎?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尾电调接k8的尾舵机插口

尾电机是2207,要配什么型号的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K8 嗎?會

那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出现不启动主电机的情况下,打尾电机出现甩尾的情况

k8过自检后尾舵油门熄火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是2207,要配什么型号的桨呢

普通的5寸两叶桨,这个电机都大了,没找到比这小还能6s的电机

网友(2022-03-08):
我想用LOGO200 改KBAR  有问起请教

网友:
楼主亲自指导。改了已经。动力足,锁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