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司南飞控+思翼=30米失控返航

楼主(2022-01-27):
上次T16插思翼高频头加小接收司南飞控,飞出去100米不到就失控自动切回家模式,今天又用大接收飞还是一样一起飞就自动返航头顶盘旋,打手动模式也只有几秒钟的控制权,几秒后又马上自动返航,飞机一直在头顶盘旋下不来。老司南飞控刷新的固件后起飞出去几十米后就自动切回家模式,再打其它模式也只有三秒的控制权,三秒后又自切回家模式,只有油门通道能持续控制,别的通道都飞控自主控制。是高频头问题?还是飞控固件问题吗?还是哪里设置错了? 最后等它放完电炸机下来

网友:
一直在用,没遇到过

网友:
虽然没有用过这么高档的控,但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很有可能是你中奖了。

网友A:
可能是天线掉了,我之前的飞翼只有天线露在外面,接收机在飞翼里面,炸了几次后,拆开发现里面接收机松动了,天线也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天线掉了,我之前的飞翼只有天线露在外面,接收机在飞翼里面,炸了几次后,拆开发现里面接收机松动了 ...

不会的,上次飞小接收也是这样百米失控,肯定是高频头问题

网友:
再次起飞之前就应该做个地面拉距,然后自己检查,简单故障自己能解决的话最好,不行的话就返厂维修。
如果厂家不能正确处理,那再怎么骂都是应该的。

网友:
这种经历我也有过,貌似接收机距离短,造成的,应该是接收机问题吧?

楼主:
换了多个接收还是这样啊,肯定是高频头问题

网友:
看看高频头天线有没有松,不然就是返厂检查一下功放,次品率不能避免的,能处理好就是好厂家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飞控问题呢?!?

网友:
问题解决没?我和你一样,也是这个问题,不到100米失控。在家测试不到5米,信号只有5,几分钟就失控了。现在都不敢飞了。找到原因没?试下PPM模式行不

网友:
我用的是红切糕飞控,问题一样,那说明不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你检查一下,会不会  发射的天线  用成了5.8g

网友(2022-07-22):
思翼?得了吧  亲身用过2款   一个风扇声音要赶上摩托车  一个用着用着黑屏    一共买2个偏偏2个就出这种低级故障

网友(2022-10-18):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3-02-21):
下边选择协议的那个旋钮转到SBUS试试

网友(2023-06-13):
飞控里设置电子围栏了吧

网友:
设置围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