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Bf固件穿越机飞塔改作固定翼飞控

楼主(2022-01-27):
Bf固件穿越机飞塔改作固定翼飞控
先说结论:能用。但肯定不如再买个专门的固定翼飞控方便接线和固定
我用bf搞固定翼飞控的两点原因
1 穿越炸了电机和机架,看了一下,再买几个舵机刚好能改双发固定翼,于是开始尝试。
2 为什么不用inav? inav不支持引脚重映射(来自inav网站的说法,本人没有测试),而穿越机飞控一般没有默认定义舵机接口,需要通过电机接口改。
当然,我也看到b站有人提到用穿越机飞控刷inav作固定翼飞控,不过具体的没说,也没找到相关教程。所以我决定先试试betaflight,顺带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用过betaflight应该知道,飞机样式是可以选固定翼的,但就本人测试过程来看,bf的固定翼部分应该长期没有人维护修复了,舵机的编号对应很乱,虽然最终调出来能用,但是过程有些麻烦,
主要是完全没有教程或者说明,官方也没有固定翼相关的信息
Bf 某开发人员的意见是:betaflight应该不能支持固定翼,但我们没试过
下面这个网站是Bf的网站收集的一些模友的经验
https://github.com/betaflight/betaflight/wiki/Setup-for-a-Fixed-Wing-Aircraft
我用的是matekf411型号的飞控,以及一套飞控配的四合一电调

主要就是把飞控的电机接口改为舵机接口
下面工作正式开始
电脑连上飞控,在bf软件的cli命令界面输入resource,回车,将显示的引脚关系表复制或者截图,保存好(这挺重要的,改引脚的时候得看这个)
2 在配置界面飞机样式改成airplane(一般的固定翼,左副翼右副翼升降方向分别四个舵机)或者flying wing(飞翼,只有两个舵机)
在cli命令界面设置好电机,舵机的信号输出功能。
这是飞控原来的引脚设置

resource BEEPER 1 B02
resource MOTOR 1 B04
resource MOTOR 2 B05
resource MOTOR 3 B06
resource MOTOR 4 B07
resource MOTOR 5 B03
resource MOTOR 6 B10
resource PPM 1 A03
resource LED_STRIP 1 A08
改成下面这样
resource BEEPER 1 B02
resource MOTOR 1 B04
resource SERVO 1 A08
resource SERVO 2 B06
resource SERVO 3 B07
resource SERVO 4 B03
        resource SERVO 5 B10
      resource PPM 1 A03
Motor是电机,servo是舵机
这里是要把电机,舵机的控制信号,对应的发送到飞控板上相应的焊点处
上表中的resourcemotor 1 b04 就是指把motor 1控制信号发到b04焊点
至于b04是哪个焊点,就要找之前保存的引脚定义表,再结合飞控原来的接线进行判断
以下是修改涉及到的命令的用法
Resource                            查看飞控当前的引脚设置
Resourceservo 1 b04         将 servo 1定义到b04焊点
Resourcemotor 2 none      取消motor 2 和焊点的连接
Cli命令行设置舵机,试出来的几个舵机分别对应的舵面
Servo1 没有用,接舵机也不动,不知道干嘛的,但必须定义servo1,否则其他舵机都不动
Servo2 ,servo3 分别是两个副翼舵机
Servo4    方向舵
Servo5  升降舵
5个都必须定义,否则可能有舵机用不了,用不到的可以定义到led灯带引脚led_strip或者bb响上然后空着不用就行
为什么双发机只定义了一个电机信号输出?
答:因为betaflight默认固定翼只有一个电机,我是把油门信号分叉接到两个电调上
为什么原motor2(电机2)的B05引脚空着不用?
答:因为原motor1的B04引脚和原motor2的b05引脚由同一个定时器驱动,只能接同类设备,但是betaflight它又只有一个电机,所以只好空着不用了
以上是本人的测试结果不保证所有飞控适用
调整舵机方向
在电机界面的右边,找出要调整的舵机的编号(此编号与“配置”界面,cli界面的编号不一定相同)
然后在舵机界面rate处改为-100%即为反向,百分比是舵量,舵机界面需打开专家模式
关于自稳,手动等模式
与穿越机不同的是,固定翼要passth模式才是固定翼版的手动模式,什么模式都没设置就是穿越机版的手动模式。这两是不一样的,同时也可设置自稳模式
由于自稳需要调pid,根据本人贫乏的控制系统知识,暂时把pid调成以下这样,基本能飞
如果不会调pid,固定翼自稳对pid的要求不高,可以只设置p值大概到几十,其他都调为0,一般也能保证自稳
完成体
飞机的布局采用模友的“肾推”双发方案
舵机接口用排针和洞洞板做了个插座
舵机由电池直接供电,因此这架机最多2s电池
动力完全足够,可以垂直起飞

网友:
高手啊,这下炸坏的电机电调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A:
你这飞机 不还是两个电机吗?  那么飞控的命令里就 送出两个型号 去控制四合一里的两个电调,然后控制两个电机,这样不是更好?  据说这两路电机在转弯时还能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飞机 不还是两个电机吗?  那么飞控的命令里就 送出两个型号 去控制四合一里的两个电调,然后控制两个 ...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这款飞控软件它就只支持一个电机信号输出

楼主:
pid的D值太高了,振动导致烧了一个舵机,现在改成 p=70  i=1  d=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