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1 在3D模式下,倾斜盘不平

楼主(2022-01-27):
2种姿态模式模式十字盘都是水平没有问题,但是切到3D模式,倾斜盘往机头方向看去,左高,右低。进入舵机中立点调试后调平后,开3D模式还是歪的。不解。特来群里求助

网友A:
第一种方式,通过遥控器微调!第二种通过舵机拉杆和螺距拉杆变长的方式!我觉得小机差一点点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式,通过遥控器微调!第二种通过舵机拉杆和螺距拉杆变长的方式!我觉得小机差一点点没有影响的

我现在怎么感觉,14SG根据教程设置的姿态控制,拨杆(档上中下)最下一档感觉像是自稳模式而非手动模式。最后一种飞起来特别别扭,就好比无副翼需要不停的压杆,要不飞机让我一处飘。2种姿态模式感觉差别不大。仔细确认了一下,拨杆到最下的确是自稳模式,十字盘跟随摇杆回中。教程视频也不说一下,3种姿态的区别,好了,我现在搞不清到底那个是3D模式了。还打算翻一下呢。而且飞控说明书里十字盘调整缺少对应的舵机位置图片。调十字盘水平动那个舵机对应副翼,升降,尾巴。完全靠猜。等有空我画个图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怎么感觉,14SG根据教程设置的姿态控制,拨杆(档上中下)最下一档感觉像是自稳模式而非手动模式。 ...

到模型陀螺菜单,看每个拨杆位置对应的敏度,注意关掉直升机电源试,因为不能打油门hold
我的k110刚调好,陀螺全部设为0,有值都怪的很,放弃了。

网友:
另外如果你说的是 大桨平面 向 尾桨推力线方向 倾斜一点,那是对的,因为要平衡尾桨的侧推力。

楼主:
刚在家了飞了一下3D模式,小鸡螺距反馈太过敏感,上下串动好快。有点拿捏不住。原厂3D螺距我测了一下正12.5,负10.8,中立点0度,我把正螺距的舵机行程调整到了10.8这样上下螺距一致,等室外飞行3D,如果反馈太迅猛的话,我打算螺距曲线再限制一下。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遥控上的摇杆微调不要调,自稳模式中微调再切3d的话,飞机只会认为你是在打舵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遥控上的摇杆微调不要调,自稳模式中微调再切3d的话,飞机只会认为你是在打舵
其次,我个人认为 3d的±螺距与副翼俯仰的行程并不是一个定死的标准,初学者使用低一些的螺距可以更好的控制住升力,等到技术上去再增加何尝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遥控上的摇杆微调不要调,自稳模式中微调再切3d的话,飞机只会认为你是在打舵 ...

遥控没有用微调,对于这种小微直驱电直第一次玩,不是新手

楼主:
怪怪小鸡3D完全不习惯,什么,钟摆一个都做不出,首先完全没有浮力,第2姿态看不清哪怕很近。可能我68的油门动力太低了。航线什么很稳。

楼主:
2S电池内阻很大吗不管原厂还是副厂都在33左右。308 6.5A3块并充11分钟都没有充满,当然充电电流不会到6A,基本在2A左右

楼主:
第4电总算有点感觉了,螺距要拉满,而且剧烈动作,机体点头。我已经把感度降低了1格,现在升降是4

楼主:
副翼,升降都将到3了还斗,怪怪。小鸡这么敏感,横滾试过了,还行基本跟大机类似

楼主:
自旋航线也还不错,跟大机一样很稳

网友C:
2种姿态模式模式十字盘都是水平没有问题,但是切到3D模式,倾斜盘往机头方向看去,左高,右低。进入舵机中立点调试后调平后,开3D模式还是歪的。不解。特来群里求助                 我有一个模式也是一样 打3D就向前走  偏左  用别的模式就没事  真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种姿态模式模式十字盘都是水平没有问题,但是切到3D模式,倾斜盘往机头方向看去,左高,右低。进入舵机中 ...

我已经确定了,那个模式是自稳不是3D,因为我外场飞过了,官方教程14SG 拨杆向下是自稳非3d,我以为是3D模式。向上和中间都是3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