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8mz更换电池解决方案

楼主(2022-01-27):
futaba18mz的电池容量不大,使用多年以后电池衰减较快,原装电池容量太小了,不想买,主要是感觉750大洋有点儿不值。就把原装电池拆了,看看能不能更换电芯,我准备了四节18650电池,实测四节18650可以装进18的电池仓。拆的时候要小心,里面是软包电池,我用刻刀一点点划开的,软包电池粘在壳体上。打开是这个样子。

侧面是电池转接板,我直接焊下来扔了,因为18650电池接线反正也用不到。

平衡头那根白线是温度传感器,两块电芯中间夹着温度传感器。原装电池实际上是带一个平衡板,如果直接用2s电池改一下平衡头线序其实也可以用。

借用一张国外论坛的图,如果你直接这样接遥控是可以用的,缺点是不能用遥控带的线充电,得拔了电池充电。

按2s2p焊接好,做好绝缘,热缩管伺候。这种改装最大的好处是电池容量翻倍,而且还能用原来的充电方式进行充电,避免了多次拔插导致的接触不良,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改装建议:1、拆的时候小心,不要把原装电池戳破,否则后果很严重。2、有条件的务必使用电焊机加镍条焊18650,我的电池是要求卖家按形状点焊好的,防止有隐患。
最后献上方案B

直接拆开正负极接一个xt30,在遥控电池仓下方开口,直接环氧固定,这样如果应急拿带xt30的2s电池直接插,使用xt30引线后固定,防止多次拔插隐患。

楼主:
理论容量7000mah,因为18650放电截止电压低和遥控低电量报警因素,预估实际使用容量在5000—6000,现在遥控充满电使用5个小时,显示还剩63%电量。就是充电比较慢,得插一晚上,其实不影响,改完了飞一天都用不完电

网友A:
飞一天不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一天不累吗

不会飞一天,原来每个起落完了都关控,生怕没电,现在就无所谓了

网友B(2022-04-01):
4节18650是不是有点重?本来就感觉这个18MZ很重了。
我最近也在考虑怎么改一下18MZ的电池,目标一是容量稍微加大,原有的容量其实也够玩一天了。二是减重,轻一点可以舒服一点。三是充电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18650是不是有点重?本来就感觉这个18MZ很重了。
我最近也在考虑怎么改一下18MZ的电池,目标一是容量稍 ...

也可以用两节,没有问题,我早就习惯这个重量了,能四节不两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节18650是不是有点重?本来就感觉这个18MZ很重了。
我最近也在考虑怎么改一下18MZ的电池,目标一是容量稍 ...

你可以直接买个2s电池,只要能塞进去就行,改一下头。充电就拔下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