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设置mb救机

楼主(2022-01-27):
如何用sh复位开关,控制第7通道输出一个固定值,救机用,现在开关不起作用 ,

网友A:
我是这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设置的

感谢,按你的设置已经可以了,mb救机,是要压下那个开关的时候,调到刚好g灯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设置的

还有你设置救机时,螺距补30%还是50%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你设置救机时,螺距补30%还是50%呢

之前用的,有点忘了,你这个螺距补偿是指的救机时给的正螺距吗,我一般都选的比较大。因为飞机带速度的大螺距救机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有点忘了,你这个螺距补偿是指的救机时给的正螺距吗,我一般都选的比较大。因为飞机带速度的大 ...

是的,谢谢回复,那我设50%好了,我怕它冲太快,心里紧张,这个救机的过程中,手是不是要让摇杆自己回中,松开救机开关,飞机会立刻停止救机吗,还是会翻正后再停止救机过程,再让手动介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回复,那我设50%好了,我怕它冲太快,心里紧张,这个救机的过程中,手是不是要让摇杆自己回中 ...

翻正后姿态平稳后切回接手,不过要自己补螺距的。如果螺距还在负的话就拍地上了,所以救机不是万能的

网友:
设置方法教程有吗哥们还望赐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