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放电问题

楼主(2022-01-27):
我想请教一下308不外接电阻怎么放电我现在只能用电阻或者回收在那个菜单里设置啊

网友A:
外接电包回冲放电最快。最大可以几十A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电包回冲放电最快。最大可以几十A的电流。

刚收一个二手吧,放电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收一个二手吧,放电具体怎么操作?

你百度搜索一下说明书还是相关视频。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搜索一下说明书还是相关视频。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百度搜索一下说明书还是相关视频。一两句话讲不清楚

有说名书之前可以后来更这说明书瞎调完就用不了了

网友C:
308有3种放电方式
1、内置电阻
2、外置电阻
3、反充电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8有3种放电方式
1、内置电阻
2、外置电阻

完了在本地找个会用的教我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了在本地找个会用的教我一下吧

https://www.icharger.co.nz/assets/brochures/308DUO.pdf
308的英文说明书。
从20页开始看Regenerative Mode: OFF (default), To input,To channel
OFF        就是内部放电,貌似只有40W
to input  就是充电包,你开机的时候选择电源类型的时候必须是电包才行,如果是直流电源会烧。
To channel 就是从一个通道充到另一个通道,可以充另一个通道的电池,也可以是另一个通道的电阻/灯泡。
上面都有。

网友D:
-2 iCharger 308/406/4010duo充电器 外接放电负载 1200W http://m.youku.com/v_show/id_XMTI2NzU0MTUwMA==.html?pgcpgcid=UMzExMzEyOTc2OA%3D%3D&sharekey=b96a75c57019f50ea2d2cca085d9d2d81 长按复制此口令 $jHTy22Jl5Ev$,打开【优酷APP】,在搜索框中粘贴,即可观看啦~ 这里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2 iCharger 308/406/4010duo充电器 外接放电负载 1200W http://m.youku.com/v_show/id_XMTI2NzU0MTUwMA==. ...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