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偏飞问题

楼主(2022-01-28):
请教一下问题

我是亚拓470,MB的陀螺仪,起飞之后悬停,飞机向后偏移,打20个微调可修正

第二块电池上电,再次起飞,依然向后偏移,还要再打20个微调(就是说每次换电池都需要打微调)

我调长了一些十字盘后面的舵机拉杆,再次测试,飞机起飞之后变成了向左偏

请问这是啥原因,是继续调十字盘拉杆还是调飞控,谢了

网友A:
这问题看着都整不会了,这是陀螺仪也不是固定翼那样需要微调 本来就不会像飞控一样原地定住,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3轴和6轴能够切的巴掌机上面自稳松杆就偏了。舵机拉杆调一致后就不要去再去动了,陀螺仪上调好舵机中立点十字盘水平大桨0度,就没问题了,这是陀螺仪不是还自稳的飞控,悬停跑偏就手动修正手动修正定住不要动拉杆微调也不需要没意义影响因素太多了

网友:
舵机或者飞控抽风表现是前后左右喝醉一样不稳

网友:
同样的陀螺仪,没出现这个问题,如果在调试陀螺仪的时候各方面都按着步骤设置好了按理来说不应该出现大幅跑偏情况,楼主可以观察一下飞机通电陀螺仪自检后斜盘是否水平,如果都是平的那就放心飞吧,悬停时候随时都要手动小幅度修正的,毕竟陀螺仪不是飞控,或者像很NX的大神把飞机调得和F3C一样那就不用修正了

网友B:
看图2确实有点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2确实有点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看着都整不会了,这是陀螺仪也不是固定翼那样需要微调 本来就不会像飞控一样原地定住,这种问题一般 ...

当他叫MB飞控的时候,和用微调来调整十字盘,就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根本不懂飞控和陀螺仪的人,应该是多轴转过来的

网友:
被图二干扰了,离她远点就行啦。

网友:
直机悬停是要不断修正的,除非是飞控。陀螺仪是要手动不断修正悬停的哦

网友:
舵机,十字盘,球头有没有虚位非常大的,按理说悬停后偏修正一下就好了,你晃一下机身看陀螺仪修正的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他叫MB飞控的时候,和用微调来调整十字盘,就已经证明这是一个根本不懂飞控和陀螺仪的人,应该是多轴转 ...

车船固定翼穿越机老司机,直机小白

网友D:
在螺距0的情况下 大桨俩连杆一致 斜盘三连杆长度一致  三舵臂尽量水平 然后后就是整机(含电池和头罩)重心要在主轴位置上
以上达成 才能如图2的一样正点啊

网友E:
十一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螺距0的情况下 大桨俩连杆一致 斜盘三连杆长度一致  三舵臂尽量水平 然后后就是整机(含电池和头罩)重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一楼说得对

网友:
卧槽  原来是悟空大湿   失敬失敬

网友:
会不会是遥控器的问题,检查一下舵量

网友:
十字盘平不平?控不用调微调,都保持0的状态下水平。如果还是飘的话考虑震动过大。。。感度。。。和各种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