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60尾部振动无法解决,好像还是普遍问题,前来求教。

楼主(2022-01-28):
如题,自己有2架450,一架x5,自认为调机没问题。但是x360这次真的解决不了振动问题。经过如下方法。
1,换了主轴,横轴,尾轴,尾中联。k8悬停振动1000,尾巴还是高速抖。
2,问了好多群里的,都说有类似问题,有人说是富丽订制电调和电机匹配不好,定速的问题。我用直机油门模式,不开定速,还是抖。
配置:富丽v4电调,富丽电机,1102和6125,k8。
450还是小了点,而且360论坛上口碑不错。但入手尾部振动无法解决,群里好多人反应都有这个问题,难道真的是通病?还有什么可能可以解决抖动
21年2月20日补充:破案了,尾舵机的锅,换了尾舵机,一根棍棍。尾舵机已返厂,能新的回来继续测试。

网友A:
多少油门

网友B:
尾桨夹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油门

油门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是塑料的还是金属的?

升级了金属尾波,金属尾桨夹,大桨是塑料的。

楼主:
感度肯定是试过了,不行。本来想着再收个二手换件排除,结果闲鱼卖家发来段视频也有点抖,给我整不会了

网友:
换个陀螺仪呢

网友C:
很多小機用塑膠尾槳都有振動問題,換上芬記 RT碳纖尾槳基本上沒有問題,塑膠尾槳只適合'低'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小機用塑膠尾槳都有振動問題,換上芬記 RT碳纖尾槳基本上沒有問題,塑膠尾槳只適合'低'轉速

我称过2片尾桨,重量一样。自己的450也是塑料桨,也没问题。难道360比不上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级了金属尾波,金属尾桨夹,大桨是塑料的。

换成X3原厂塑料的桨夹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之前也是换了金属尾桨夹,金鱼尾搞不定。推荐X3的塑料桨是因为200起落内根本无须担心射桨。

网友:
试试换x3尾三桨,你会发现锁的Ganggang的

网友:
蟹爪仔细看看有没有歪。

网友:
尾桨叶连同桨夹一起做过平衡吗?

网友:
我用的是MB陀螺, 其他都是原厂件,没有振动。

网友:
我的金属尾桨夹没上紧,上紧明显卡阻。
线性模式尾巴也抖大概率机械问题,传动查卡阻和轴承吧

网友:
MB,金属尾桨夹,12块钱的62mm碳纤尾桨,没有金鱼尾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尾中联,我的也是金属尾桨夹,也有点震动。后来发现尾中联有点歪,用力搞直就行了

网友:
转速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称过2片尾桨,重量一样。自己的450也是塑料桨,也没问题。难道360比不上450?

X360或是說X3他原本的尾轉速比450高很多,高速旋轉狀態下塑料會拉伸,我的是X3/Q3換塑料尾槳的也會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