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拍烟花有啥技巧

楼主(2022-01-28):
rt,另外飞机的保护怎么做?要不要特意加保鲜膜啥的来防火花?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巧了,我这两天也在拍烟花,我说说我自己吧,飞机不用做防护 ,我飞机拍完下来啥事都没有,毕竟飞机速度很快,只要不从爆点处经过就没有问题。飞之前先看看爆点的高度,千万别穿爆点。如果打在飞机上爆开就惨烈了。
拍的话最好多整几箱,主要是得有一定密集程度才能拍出效果,可以飞机跟着打出来的蛋一起上升绕着环绕穿越,穿插大回环视觉效果很好,把握好时间,在下一组蛋打上来之前到合适的位置,因为这是晚上飞,一定要注意姿态,烟花燃放后有烟雾,若在烟雾里丢姿态后立即切自稳拉油门,切忌盲目修正,烟花的高度仅仅有几十米,所以飞之前心意要有一个大致的规划,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了,我这两天也在拍烟花,我说说我自己吧,飞机不用做防护 ,我飞机拍完下来啥事都没有,毕竟飞机速度很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