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聊聊 Spirit陀螺仪 之 Wifi模块

楼主(2022-01-29):
在之前的帖子中,我说过我之所以选择Spirit陀螺仪,是因为可以在Jeti上直接调参,其实不单单是Jeti,目前Spirit还支持SpektrumOpenTXGraupner HoTT的控上调参。但是如果你不是这四款遥控器的用户,比如在国内保有量超级大的Futaba用户群,是不是只能在外场带着笔记本电脑和连接线调试飞机?都2222了,每次还要插根线,这就显得有点过时了。
针对不支持的遥控器上调参的情况,Spirit官方推出了Wifi模块,陀螺仪接上Wifi模块后,可以通过安卓手机APP(需要古哥商店下载软件),电脑浏览器,手机(无所谓系统)浏览器进行无线调参。
今次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块的使用,以我自己的手机浏览器为例
这个就是调参模块了

这模块一共有两根连线,一根上标识了RX/TX,一定要链接到陀螺仪的SYS接口,另一根是电源线,标识了GND/VCC,可以链接到陀螺仪上任意通道,然后给陀螺仪上电,此模块也会同时通电
接好的Wifi模块和陀螺仪模块(我手头只有一个GTR还未装机,就拿这个作为演示道具吧...)

接下来,如果是第一次使用Wifi模块,要注意模块的版本是否和陀螺仪的固件版本相同,如果不同,Wifi模块连接上后会有提示,这时就需要去官方网站下载一个Wifi模块的升级文件(升级链接在此:https://www.spirit-system.com/download.php,找到下面的Wifi-link,选择Windows图标或者Mac图标(取决于你的电脑系统),下载升级软件),升级需要用电脑链接Wifi模块,无线网络链接"Spirit Wifi-Link",连接上以后执行升级程序,升级很快,升级完成后会提示升级成功。务必保证Wifi模块和陀螺仪本体的固件相同,否则无法使用。
接下来,可以用手机连接Wifi模块啦,手机的无线网络找到链接"Spirit Wifi-Link",然后浏览器输入"192.168.4.1",就打开新的世界了
这是首次接入的页面

选择“enter the Spirit settings!”即可进入设置页面

设置界面,设置逻辑与PC软件终端全部相同。

设置完成后别忘记选择最后一项save settings !

另外,Wifi设置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就是“Auto Turn-off”这个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外场可以把Wifi模块一直连接到在设备上,调参结束后,断开链接,Wifi模块就会按照设置的时间自动关机。这样绝对安全,避免误操作或可能发生的2.4G电磁干扰。

有了Wifi模块,Futaba/JR用户也有了外场无线调参的可能。希望更多的模友来体验Spirit!

网友:
哇,好高级哦!!!

网友:
这不会就是个wifi转uart模块吧。。

网友:
还是k8加蓝牙实在

网友A:
spektrum的控,也可以用?一体的那个发射制式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ktrum的控,也可以用?一体的那个发射制式也一样?

只是遥控器可以调参,接收机还是需要的,RS和GTR是Jeti Duplex制式的接收机,不能直接和Spektrum控对频使用支持的遥控器:DX6e, DX6 Gen 2, DX6 Gen 3, DX7 Gen 2, DX8 Gen 2, DX9, DX10T, DX18 Gen 1, DX18 Gen 2, DX18T, DX18QQ, DX20, IX12, IX20, NX6, NX8, NX10

详情可以参考:http://manual.spirit-system.com/ ... pektrum_Integ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了!
总结很细致

我只能发点调试和使用经验,真金还得您大师给炼一下。。。。。。看看能不能禁得住。。。。。。

网友:
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