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 莫氏锥柄25铣床,更换夹头方法

楼主(2022-01-29):
之前更换夹头也是大扳手拆卸,费力还慢
看到老外用气动棘轮扳手拆卸就比较快
考虑我这接气线不方便,就买了个电动扳手
一试试,效果还不错

不到10秒钟就完成夹头更换了
用的是120牛/米档位
只需要买此扭矩以上的电动扳手就够用啦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电动扳手还能拆小轿车轮毂螺丝,更换轮胎用

网友A:
好办法,这个是方形的螺丝吧,方形的套筒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这个是方形的螺丝吧,方形的套筒哪里有卖?

宝上有啊,10来块钱,有功夫自己做也行

网友A:
这真不错,我每次只是拆很紧螺丝才会想到用电板手,比如自行车飞轮螺丝啥的,真的没想到换刀柄也能用,看来电板手还是用的太少。我刚开始用电板手拆轮胎螺丝,拆没问题,装的时候没敢用力,打击了几下就停了,结果过几天我用手就能拧动,还是用手扳手紧的螺丝。可惜电板手不能摇千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不错,我每次只是拆很紧螺丝才会想到用电板手,比如自行车飞轮螺丝啥的,真的没想到换刀柄也能用,看来 ...

电动扳手拧紧后,打击头会有咔咔的响,拧紧后咔咔响2 3声就够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真不错,我每次只是拆很紧螺丝才会想到用电板手,比如自行车飞轮螺丝啥的,真的没想到换刀柄也能用,看来 ...

卡盘也能用的,125的卡盘正好是标准的接口方头,四爪卡盘用的很爽,毕竟有时候要转很多圈,电动扳手很快的

网友:
真的没想到,手动我是特意买了四方套筒,我测量了一下四方大概是8.9毫米,应该大飞套筒转中飞的就能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