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ango2在外场日光下根本看不见屏幕显示正常吗

楼主(2022-01-30):
如题,请问大家这样是正常的吗?能调吗?菜单里面亮度调100和0都是不行

网友A:
很多led oled屏都有这个问题,像我现在用PL 18在太阳光下也看不清屏幕,很多以前的遥控器使用LCD那种屏在日光下发现表现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led oled屏都有这个问题,像我现在用PL 18在太阳光下也看不清屏幕,很多以前的遥控器使用LCD那种屏在日 ...

是啊,搞不懂黑羊搞个镜子一样的屏幕干嘛?照吧嫌小,看吧又反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搞不懂黑羊搞个镜子一样的屏幕干嘛?照吧嫌小,看吧又反光

可能这种屏就不是为了让咱在户外设置的,毕竟在户外调的东西也不多,这种OLED的屏,它的确显示内容比普通的lcd要多的多的多,显示程度也更精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