榨干450pro的潜力,装上380桨看看怎么有

楼主(2022-01-31):
【不死的450pro,改380大桨首飞-哔哩哔哩】 https://b23.tv/ly1zMHv

网友A:
最白菜的3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白菜的380

网友C:
技术不错,不愧为五星上装,其实各种380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炸机后的损失及维修的便易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不愧为五星上装,其实各种380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炸机后的损失及维修的便易性

谢谢!我是“五星靓装”,开个玩笑,其实就是突然发现飞跃的480尾管特别长,长到可以直接上380桨了,所以什么都不用改很方便,就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改的挺好的,飞机稳好的,看来450改装潜力挺大的

网友:
挺好的,都挺好的,技术挺好的,。我的450L都成了真的灰机了,初步估计尾波箱坏了,主旋翼碳纤维大桨和尾管都得换,零件贵啊,好久没飞,真的灰机了。看你手上的表带不错,是实心品字带吧,我以前做过此款的包边带

网友:
出一台闲置450

网友D:
得上6s的电机吧,可否透漏下电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上6s的电机吧,可否透漏下电机型号

视频里是亚拓的460mx,花牌的2520也装上试飞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