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一下,学生写作业的那种垫板,用什么胶水可以粘?

楼主(2022-01-31):
请问一下,学生写作业的那种垫板,用什么胶水可以粘?

网友:
这过着年是?

网友A:
赛璐珞材质,标准方法是用氯仿粘结。

网友:
建议换新买个切割板。那玩意几乎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赛璐珞材质,标准方法是用氯仿粘结。

学生用的垫板,八十年代以前出产的,都是赛璐珞,就是硝酸纤维树脂,凡是能让信那水稀释类的胶黏剂,都可以粘贴。八十年代以后的,赛璐珞产品很少见,用何种胶黏剂,要看用垫板做什么,在对强度要求不大的情况下,热熔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赛璐珞材质,标准方法是用氯仿粘结。

氯仿有毒,注意空气流通,吸一点点喉咙痛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用的垫板,八十年代以前出产的,都是赛璐珞,就是硝酸纤维树脂,凡是能让信那水稀释类的胶黏剂,都可 ...

热熔胶久了会老化,脱落。。

网友:
拍个图片噻,都不知道啥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熔胶久了会老化,脱落。。

热熔胶,对材料的粘接作用是通过“分子间”的力,化学上称为“色散力”,就是分子之间距离很近时相互吸引。适用于多孔类非极性材料。比如epp是聚丙烯泡沫塑料,聚丙烯,碳链外都是氢原子,呈电中性,光滑的聚丙烯,几乎不能用任何胶黏剂粘贴,热熔胶可以与其表面相熔,形成大面积色散力链接。热熔胶也适合再薄膜材料的粘接。如果非赛璐珞材质的垫板属于非极性材料,其他各类胶黏剂都不好用,热熔胶可以做到低强度链接。

网友:
桐木结构和轻木结构的模型的机翼蒙膜,是涂了一层热熔胶的聚酯薄膜,一些模型飞久了,会有局部轻微凸起,可以用电烫斗重新熨烫一下,就能恢复。原理就是让蒙膜上的热熔胶再次遇热软化,与骨架再次紧密接触恢复色散力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