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inav position(3d定点模式)飞机会自动绕圈

楼主(2022-01-31):
inav 3.0.2固件,gps是bn880
gps设置的模式是gps+北斗+伽利略+sbas+qzss
卫星搜到的数量为25颗星,hdop为1.0

开启定点后,飞机会定住,这时如果在roll或者pitch上打个杆,他会开始慢慢绕圈,越绕越大,如果在快速飞行时开启定点他会立即开始绕圈

视频中拍摄的手机没有动,单纯飞机在绕圈
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搞了将近一个月还没搞好

网友A:
按照inav官方的指导,画圈是地磁没有校准造成的。所以首先校准地磁。

我装了多架inav,经常遇到这种问题,在什么都没动的情况下更换GPS就能解决。

建议你做下面的设置看看:
1.GPS输出格式设置为ubx,波特率115200,输出10hz。
2.gps接好4条线,因为inav默认是开启了自动设置的。等定好位后在地面站里看gps输出是不是5hz或10hz。

如果还画圈就换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inav官方的指导,画圈是地磁没有校准造成的。所以首先校准地磁。

我装了多架inav,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

感谢楼主,解决了,我自己外置了个罗盘就好了

网友B(2022-03-07):
大佬们  开定高顶点,飞机不悬停,切换的时候上升一下,接着就没劲了,歪着着陆,然后怎么推油门都不起飞了,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  开定高顶点,飞机不悬停,切换的时候上升一下,接着就没劲了,歪着着陆,然后怎么推油门都不起飞了 ...

有没有可能返航开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  开定高顶点,飞机不悬停,切换的时候上升一下,接着就没劲了,歪着着陆,然后怎么推油门都不起飞了 ...

你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气压计加黑海绵解决了,要么你海绵没放好。

网友(2022-05-03):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主,解决了,我自己外置了个罗盘就好了

我也遇到了,请问如何外置罗盘

网友(2022-06-04):
引用 网友B:
大佬们  开定高顶点,飞机不悬停,切换的时候上升一下,接着就没劲了,歪着着陆,然后怎么推油门都不起飞了 ...

一样的情况,气压也加海绵了。换了一套gps也一样。电机状态不是太好,但自稳看起来还挺稳。救助。

网友(2023-09-03):
指南针偏差,指南针如果认为北偏东是正北,则逆时针绕圈,如果认为北偏西是正北,则顺时针绕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