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四轴起飞时左右抖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2-01):
APM2.8 飞控  ,一体电调 ,

网友:
高频抖动P大,低频i大。减小数值。

楼主:
我差不多是小白,能告诉我调哪里吗

楼主:
一离地就抖动,抖动的很厉害

网友:
Pid设置里。你可以尝试降低所有的参数到一半试试有没有改善。

楼主:
之前组装了f450飞机,自己做的这个也是按照那个教程调的,我在想是我的机架有问题吗

网友:
看起来挺结实的

楼主:
这样的构型是不是不适合做四轴飞行器

网友:
机架不好是硬伤,调整PID虽会改善,但不能根本解决,建议还是先更换可靠的机架后再试。

楼主:
实在不行,就重新做机架了

网友:
你是不是最远的那个桨装错了

楼主:
应该没有,可以飞起来,就是飞起来,左右抖的厉害

网友:
PID前面大神也说过,但我想说的,要不要考虑最基本的问题:震动。
足够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手拿着起飞,或者起飞后,手拿着机架感受下。
如果震动严重,有可能螺旋桨动平衡、机架共振等,替换排除。
乱说一通,不懂装懂.......

楼主:
现在还没找出问题,机架是自己做的,我用的是一体电调,就是穿越机用的,电机也是穿越机用的,是不是穿越机的电机和电调都是专用的,我做的这个不是穿越机,我用了apm2.8的飞控,就想做一个航拍机一样的飞机,

网友:
小白先把飞行和调参弄好,再自己组机架吧

网友:
调整PID对新手来说有点难度。
APM建议在地面站设置自动调参,遥控用7通道设置自动调参试一下。APM默认的参数,似乎不适合这个尺寸的机架。

网友:
怀疑,楼主不知道什么是 PID

楼主(2022-03-06):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机架有问题,以为铝管轻又结实,后来发现这个铝管真是不行,全部换碳纤维管,又加长机臂,飞机马上不抖了。

网友:
发表浅薄意见,仅供参考。
1.检查一下飞控板安装是否牢固(估计是没啥问题,但还是得说)
2.检查陀螺仪是否正常
3.可以试着重新刷写一下固件
4.个人认为你这个情况调PID应该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重新做了,用碳纤维管

网友B:
建議買個 f3 f4 飛控 刷個 BF 固件 要起飛好飛 APM難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