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了一些做无动力主轴的东西

楼主(2022-02-01):
过年了清静几天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大吉!

都是液压泵上面的零件

最后这个是不锈钢 内壁挺光滑跟一个不知道什么型号的丝杆固定座外径吻合,如果两头都加一个不就是四个角动力轴承了?有加工设备就是好 可惜这几个零件了都放了三年多了……

网友:
日本那件应该是个阀体。

网友A:
买个轴都用两年了,看你发的贴两年前就在搞,何必啊,工具只是实现计划的一部分,不能把时间一直放在等待工具上啊,早点买了,说不定成品都做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轴都用两年了,看你发的贴两年前就在搞,何必啊,工具只是实现计划的一部分,不能把时间一直放在等待工 ...

这就是我小白爱好者吧……只是纯粹的喜欢 没有计划…没有目的…

网友B:
DIY就是这样,一味的自己做,然后买一堆配件,成为收集控,唯一没想到的是时间成本,大多数是省了钱,如果算上时间成本,综合成本高到无法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就是这样,一味的自己做,然后买一堆配件,成为收集控,唯一没想到的是时间成本,大多数是省了钱,如果 ...

一些核心的东西该买就得买,说实话,铣床架子和主轴这些还是买得好,像步进电机,控制器之类得可以自己安装上去,这样自己搞定简单得部分,而需要保障精度得地方买成品,先组个母鸡出来,才能改进造出更好得东西,没有基础加工条件,全靠买零件和外协加工,其实比直接买省不了多少了,零整比价格要命啊,而且做出来得东西自己也不一定满意啊

网友:
起步要稳,车铣要齐全

网友: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花钱的方式是最便宜的  毋庸置疑   如果楼主和我一样属于DIY患者   那么本来治疗就是花钱的过程。。D吧D吧   就当花钱看病了

网友:
非常不看好这种东拼西凑的组合,大概率烂尾

网友C:
直接买个金属滚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金属滚轮就好了

要求不高的话,买个ER延长杆,和一个直线轴承盒,加两个轴承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