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简单的遥控车跑起来什么样?

楼主(2022-02-02):
最近设计了一款车,这辆车最大的亮点就是毫无亮点,任何能够提升性能的配置,它通通没有…

这车的底板,二楼板都是由3毫米铝板制成的,轴承座,电机座,转向座,主减速齿轮,转向拉杆,还有这些支柱,都是3D打印的,打印材质是增纤尼龙。电池是上置的,后面还有一个尾翼,让它不至于太难看。

由于这车没有减震,抓地力极差,因此它必须在非常平的地面才能跑得起来,如果路况稍微差一些,那它几乎是一定会翻车的。由于是单级减速,我为了提升扭矩,用了一个KV值只有880的电机,带来的缺点就是速度不会很快,极速只有不到40。

虽然性能比较拉胯,但是这车结构简单,故障率极低,只要不飞坡,不撞墙,几乎永远不会坏,也挺有意思的,动手能力强的朋友可以朝这个设计方向做一个玩玩。下面的视频里有一些测试。

https://b23.tv/pH4q05x
<

网友A:
后期可以加个减震弹簧啥的

网友B:
纯洁的美

网友C:
!这个非常好,简单就是最稳定、最好玩的,大神能否分享个图纸?邮箱:hsp2008nian@163.com

网友D:
我改我的油动车成电动的也是用2216、KV800的多轴电机,虽说速度慢了点儿,可操纵更如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好,简单就是最稳定、最好玩的,大神能否分享个图纸?邮箱:

好的。在我公司电脑里。等上班了给你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我的油动车成电动的也是用2216、KV800的多轴电机,虽说速度慢了点儿,可操纵更如意了。

嗯。提速快,极速低,像柴油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洁的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期可以加个减震弹簧啥的

那就不纯洁了
<

网友E:
这款设计让我想起了某宝上的“洪哥”在卖的漂移车,1/24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在我公司电脑里。等上班了给你发。

期待......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设计让我想起了某宝上的“洪哥”在卖的漂移车,1/24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洪哥家的车专业,麻雀小五脏全,我这车上不了台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非常好,简单就是最稳定、最好玩的,大神能否分享个图纸?邮箱:

发过去了。模型画得不太精细,看看热闹就行了哈哈
<

网友F(2023-11-12):
没有避震只能是个板车。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避震只能是个板车。

突然冒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