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5模拟器能够在《练习》的选项里面更换飞机模型吗?

楼主(2022-02-03):
说实话《练习》选项那里还是十年前的油动直升机,反应又慢,还容易掉转,如今都是电动直机年代翻滚速率越远超越了这个老油机的模型!但在《练习》的项目里面并不能选择飞机模型,所以请教大家,G7.5是否其他地方能够更改《练习》选项里面飞机模型?

楼主:
为啥我的提问总那么难回答?每次都很少啊?太难还是太专业?还是没人想搭理,晕呐!

网友A:
在训练模式里更换飞机的方法

按 ~  键调出控制台。

输入命令: loadvehicle "align 450"

将当前飞机更换为 亚拓450 直升机模型。

其他机型的名字,可自行在 非训练模式时,
通过菜单选择“Aircraft”-> "Select Aircraft" ,在弹出的机型列表中,记住相应机型名字。

当机型的名字包含空格时,记得使用引号引用。

网友:
换凤凰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训练模式里更换飞机的方法

按 ~  键调出控制台。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谢!真的太厉害了!果然可以成功的更换了!G7的功能的确是很多啊,奈何我们就是不懂怎么去调试和使用。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