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贴,为啥螺丝会被飞断

楼主(2022-02-03):
尾波箱锁紧螺丝飞着飞着自己断了,只留下懵逼的我。自认为飞的十分温柔,航线悬停原地翻,顶多整几下不像侧摆钟摆的玩意儿。转速没测过,亚拓460max80%定速,13T电机齿。飞机富丽360,零下十多度左右二十多起落,用的69mm尾桨
飞的时候只觉得突然尾巴就有点晃还没太注意。飞下来一看尾波箱松动了。开始还以为是塑料件哪里又冻裂了,回家一看是螺丝断了。断口看着像拉裂的端口。飞着尾巴还能转动的飞机,想想就吓人
求教大佬们这种情况是温度太低的原因还是我拧螺丝的力矩过大的原因还是啥原因呢。

网友A:
塑料都没坏螺丝先断了,妥妥屈服强度不达标。

网友:
换12.9级螺丝或者芳生吧

网友:
尾部震动值可能太大了

网友:
或者你拧太紧

网友B:
瑕疵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里即便是有强烈振动也受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瑕疵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里即便是有强烈振动也受力不大

是说螺钉来的时候会有微裂纹之类的瑕疵然后扩展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都没坏螺丝先断了,妥妥屈服强度不达标。

屈服强度不是材料刚开始变形时受到的最小应力嘛,感觉他这个是是不耐疲劳或者低温下拉伸强度低,或者高低温不行

网友:
应该就是出厂有微裂纹

网友:
看起来是瑕疵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