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摆调机求指导

楼主(2022-02-05):
真机和模拟器上钟摆的翻滚速度不一样,是敏捷度没调好吗?正倒飞快速垂直升降的时候,尾巴会左右抽一下才定住,这是哪里的问题?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模拟器里面的敏捷度
第二个问题,模拟器里面很多这样的,真机可以提高一下转速或者设置一下尾舵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模拟器里面的敏捷度
第二个问题,模拟器里面很多这样的,真机可以提高一下转速或者设置一 ...

360之类的小机是不是不适合钟摆啊?下午搞几下就炸机了,感觉它太快了,没啥浮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之类的小机是不是不适合钟摆啊?下午搞几下就炸机了,感觉它太快了,没啥浮力

手不行不要怪机,360够稳了,只要尾巴调好能锁住都一样摆

网友B:
引用 楼主:
360之类的小机是不是不适合钟摆啊?下午搞几下就炸机了,感觉它太快了,没啥浮力

不要急,先保证拉彩虹保证不掉高找感觉,缩短距离再摆快

楼主:
还是要搞模拟器先,确实是飞的不熟

网友C:
模拟器是完美状态,真机是你要手去修到完美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是完美状态,真机是你要手去修到完美状态

那就要多练真机了,确实差别挺大的

楼主(2022-05-08):
引用 网友B:
不要急,先保证拉彩虹保证不掉高找感觉,缩短距离再摆快

不跟手啊,是循环螺距不够吗?还是风格要调低才行

网友:
循环螺距和风格都调高

网友D:
我360,富丽电机,4年的男爵电池1800,45c,80油门一开始也觉得动力不行,掉高度掉转速。后来适应了升降打很大,螺距只是比托住大一点(模拟器700级转速2000,螺距只要4-5度就能连续钟摆)。所以记得小螺距飞摆,机身以主轴为定点,尾巴摆来摆去,就可是老吊钟滴嗒滴嗒钟摆一样。如果螺距给再大一点,升降小一点就是平时看到的以尾轴为定点啪啪啪的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360,富丽电机,4年的男爵电池1800,45c,80油门一开始也觉得动力不行,掉高度掉转速。后来适应了升降打 ...

风格越低越跟手吧,敏捷越高翻滚的越快,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格越低越跟手吧,敏捷越高翻滚的越快,是这样理解的吗?

对。我风格50-56左右,敏捷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