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穿越机机型

楼主(2022-02-05):
之前玩过电直 现在想入穿越机 不知道新手选什么机子好?  想买一个小型练习着 请教各位指教下!

网友:
我是买二手,回来简单设置直接飞。小型无刷圈圈机。最好模拟器练练。我是瞎飞瞎炸

网友:
曼巴7  1S无刷   或者 银燕Tinhawk 二代。

网友A:
新手1s或者2s的无刷圈圈机

网友B:
有条件户外飞的话,直接上5寸机,不要使用一体飞控。室内小机,多使用一体飞控,易坏难修,价格高,小机操作手感也不如5寸机。装机也不方便。

网友C:
没有250克限制,当然上5寸,
有的话,最大4寸。
1S 机只玩3至5分钟,如果FPV 加上 花飞,可能时间更短

模拟器,必须的,花飞控制方法有点不同

网友:
玩过450等电直,那当然上5寸机,动力强惯性大,户外飞大航线有感觉,炸的狠。

网友:
还在门旁边来看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250克限制,当然上5寸,
有的话,最大4寸。
1S 机只玩3至5分钟,如果FPV 加上 花飞,可能时间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户外飞的话,直接上5寸机,不要使用一体飞控。室内小机,多使用一体飞控,易坏难修,价格高,小机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1s或者2s的无刷圈圈机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250克限制,当然上5寸,
有的话,最大4寸。
1S 机只玩3至5分钟,如果FPV 加上 花飞,可能时间更短

250g的限制,已经不重要,所有上天的东西,上天之前都是要申请和审批的,决定入坑之前,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g的限制,已经不重要,所有上天的东西,上天之前都是要申请和审批的,决定入坑之前,这也是需要考虑的 ...

意思是250以下出去飞也算违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250以下出去飞也算违法吗

经批准,是合法的;没有经过批准的,就是非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250以下出去飞也算违法吗

看各地政策,一般
250克以下,在适飞区限高内随便飞
250克以上需实名登记,在适飞区限高内可以飞,限高以上需提申请

网友:
买性价比战机,QAV250加F4V3S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各地政策,一般
250克以下,在适飞区限高内随便飞
250克以上需实名登记,在适飞区限高内可以飞,限高 ...

250克以下,只是不需要登记而已,没有哪个地方可以随便飞。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差别只是限制的宽松还是严格而已。我国法律规定,任何飞行都需要申请和批准。未经审批就是黑飞,没有人举报,没有人管你,不代表你的行为是合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50克以下,只是不需要登记而已,没有哪个地方可以随便飞。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差别只是限制的宽松还是 ...

别的地方不知道,翻了下深圳的规定,写明了在适飞空域飞行是不用申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地方不知道,翻了下深圳的规定,写明了在适飞空域飞行是不用申请的

那真不错,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