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轻木和椴木的强度问题

楼主(2022-02-05):
同样厚度的木条,哪个强度高?做轻木机,哪些部位对应用什么木头,有没有什么技术经验和要求区别

网友A:
你买一架飞飞摔摔看看就总结出来了,也不知你是做多大的轻木机。其实全轻木也是可以的,因为轻木有abc不同等级的,质地软硬质量稍有差别的,应用的好,完全可以全轻木做。

网友A:
防火墙,起落架,主翼连接处

网友A:
椴木重一点,强度也高一点,做的时候也看板材纹理用胶方式,挺有技术活的,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楼主:
为什么轻木片都是100mm宽

网友B:
受力大的地方比如翼梁用椴木,也有用松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