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小直机Ncpx改主无刷,遇到问题

楼主(2022-02-05):
小直机NCPX原来的主动力是个空心杯电机,不耐用,温度高后,动力下降严重,就上闲鱼买个这个地平线的原装无刷套件。
在论坛上查找相关改的资料,如下图

但是按上面的资料焊接好后,主电调,主电机都自检通过了,推油主无刷电机就是不转。
没法我就把无刷的信号点接到了尾电机的正极上,这下推油,主无刷电机转了,但是把信号点接在
原来主有刷电机的正极,主无刷又不转了。
让我感觉到这个地平线的无刷套件,是用来改尾无刷的。
这个电调要是能重新刷主无刷的程序,要怎么接线刷,有知道的大神吧?
或者改成功了NCPX的大佬们给些指导。谢谢。
终于改好了,这个电调信号点要接原空心杯主电机正极!

网友A:
你这是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固定翼?

是地平线的小直升机。100级左右的。改主无刷遇到问题了。

网友B:
应该是主无刷的信号取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主无刷的信号取的不对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还在继续试。

网友C:
应该接在驱动管的珊极上,你这样接极性反了,这个板的主电机是P沟道管漏极驱动,和伟力的机子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接在驱动管的珊极上,你这样接极性反了,这个板的主电机是P沟道管漏极驱动,和伟力的机子不同

信号线接原主有刷正极,无刷内转子主电机不转,接尾有刷正极,无刷内转子主电机转,我都怀疑这是用来改尾无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线接原主有刷正极,无刷内转子主电机不转,接尾有刷正极,无刷内转子主电机转,我都怀疑这是用来改尾 ...

上面兄弟的意思是你接错地方了,应该接在MOS管那里

网友D:
“在论坛上查找相关改的资料,如下图”
下面引控制线的地方在哪个小电阻那里,不是“主电机的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兄弟的意思是你接错地方了,应该接在MOS管那里

OK,谢谢我有空会再重新试试。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论坛上查找相关改的资料,如下图”
下面引控制线的地方在哪个小电阻那里,不是“主电机的正极”

收到,有空了再试试。

楼主:
终于改好了,这个电调信号点要接原空心杯主电机正极!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改好了,这个电调信号点要接原空心杯主电机正极!

你之前上面说接主电机正极不转,怎么又可以转了
来自微站

网友C:
这个我看了一下驱动电路,是2级驱动,理论上应该可以接在CPU的PWM输出端,也就是第一级驱动管的基级,这样子延迟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之前上面说接主电机正极不转,怎么又可以转了

刚开始虚焊了,温度高焊好后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看了一下驱动电路,是2级驱动,理论上应该可以接在CPU的PWM输出端,也就是第一级驱动管的基级,这样 ...

好的 ,谢谢,我有空了再试一试,估计电烙铁的温度要调到450度焊接。

网友F(2023-03-12):
兄弟,这个电机需要多大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这个电机需要多大的电调

这个是套装,用在地平线微型直升机S3上的,用在NCPX上还是不适合,带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套装,用在地平线微型直升机S3上的,用在NCPX上还是不适合,带不动。

这个机子改装用外转子1104 KV13000马达才合适,4克马达加上1克的7A电调,通过从底部外接无刷减速组的形式,我太多机子玩了,提不起兴致玩这个,材料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