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聊聊 Spirit陀螺仪 之 电调回传功能

楼主(2022-02-05):
前几个帖子我们聊了聊Spirit的WIFI模块,翻译了调整手册,还写了写Spirit的救援模式链接见下:
Spirit陀螺仪调整指导 - 翻译 - 电动遥控直升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开贴聊聊 Spirit陀螺仪 之 Wifi模块 - 电动遥控直升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开贴聊聊 Spirit陀螺仪 之 救援模式 (已完成) - 电动遥控直升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今次我们聊聊 Spirit陀螺仪一个相当有趣的功能 - 电调回传
我们说电调回传能看到什么数据,我个人认为,在直升机飞行中,最有用的是转速,电池电流,消耗电流(一些没有库仑计的电调不支持电流和消耗电流的回传,比如HW Platinum 60A以下的款式),电池电压这四个。
转速不用说了,不知道自己飞什么转速,全凭感觉飞,一定会很迷茫,尤其是和大佬交流的时候,不要让“你飞多少转速?”成为了你们之间最后一句对话。
电流就很明显,设置报警,看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超过电调负载的情况,应该通过操控手法尽力避免,防止电调保护,失去动力炸机。
消耗电流就相当高端了,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在遥控器上提示报警,准确的使用电池容量,比如700级,我用两块5200飞12S,那么设置放电容量3000mah报警,下来之后电池正好3.78-3.8左右。尤其像我这种,一会儿飞飞悬停,一会儿飞飞航线,期间还滚两下,做做彩虹什么的(水平只到这里,请不要笑话我),越是没有规律的乱飞,通过记录飞行时间间接判断电池消耗越是不准。而计算所使用的电流,是最准确的。我认为这是一项相当有用的功能
电压回传就很基础,如果电调没有库仑计,就只能通过电池电压判断电池的状态,同时,记录电池电压,放电电流,还可以帮助你判断电池状态和性能。
同时Spirit本身还有震动分析功能,这个和电调回传虽然无关,但是也是很重要的Debug调机的参考。所以,都2222了,还不玩玩回传,就太落伍了

我感觉目前大部分用户对于使用回传的习惯还没养成,而且很多电调都没有开放这方面的功能(尤其是国内品牌,其实从HW Platinum V5开始,已经开始支持回传功能,通过额外连线,提供电调对遥控器的直接传输数据)对于那些没没有开放的,电调不支持官方回传功能的要如何是好?或者某些品牌,虽然有这个功能,但是一根回传线99欧元怎么办?其实,很多电调虽然没有开放回传功能,但是实际上,可以被读取的数据还是存在的,Spirit陀螺通过调用这些数据,给出了一个相对简易的解决方案

Spirit内置的电调回传功能允许通过陀螺仪将电调回传数据读出,并通过陀螺仪接口回传到遥控器中。
今次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功能,会以HobbyWing Platinum V4,Castle Talon 90,Kontronik 200HV三个品牌的电调为例。这三款电调我都已经测试过,而且成功了。
另外,请先注意,本篇只是介绍电调回传,如果你还无法回传陀螺本身提供的信息到遥控器,比如震动值等,请务必先研究说明书,遥控器回传设置不在本篇幅的讨论之列

1,HobbyWing Platinum V4
首先,你需要买一根这样的线。官方名称叫:Telem UNI cable
当然,这根线现在也可能长这样:

如果不够长,也可以选择照着图片的线序自己做,官方不推荐自己做,因为他那小接头特别小,一不留神就断了,或者就短路了,短路了据说就会烧陀螺,所以自制有风险,手残的建议直接买成品
接下来,用这根线,一头接到陀螺仪的SAT1接口上,一头接到HW Platinum V4的P口(编程口)上

这样就完成了,别忘记在调参软件的Telemetry中选择对应的电调类型

官方给出的支持列表如下:
Model
Battery Voltage
Battery Current
Consumed Capacity
ESC Temperature
RPM
Platinum 25A V4
x
x
Platinum 40A V4
x
x
Platinum 60A V4
x
x
Platinum 80A V4
Platinum 120A V4
Platinum HV 130A V4
Platinum HV 130A OPTO V4
Platinum HV 160A V4
Platinum HV 200A OPTO V4

2,Castle Talon 90
Castle具备一个叫做Link Live的功能,它允许电调通过油门线进行双向传输,我的Talon90还是将近10年前的老设备,但是当时的软件理念都已经这么高级了,实在是佩服。
这款电调有点复杂,其中最复杂的地方在于这电调奇怪的行程校准方式,如果你想让这电调回传,那么需要按照下面这几点进行操作
0)首先你还是需要一根线Telem CC cable

当然这根线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你可以选择自制,官网给出了自制方法:(在电调油门信号线的白色(信号)和红色(+)线之间添加 10kOhm 电阻,这根油门信号线就改造成功了)就不需要额外买这根线了。我自己做了个简易电路板:然后增加了这个小电阻

1)要在Castle电调调参软件中开启Link-Live 这个功能

2)在Spirit中设置油门通道,在3.3.3版本中,油门通道一般都是第一通道
3)电调通过陀螺仪进行油门的设置,就需要在软件中设置油门的行程,这点一定要设定,否则油门就根本没法校准
If Castle ESC is used, please configure following Throttle parameters in the General - Throttle/Governor window:
如果使用Castle电调,请务必在 General - Throttle/Governor 中,设置如下参数:
  • Throttle Frequency: 60Hz.
  • Throttle Range - Min.: 1060 us.
  • Throttle Range - Max.: 1940 us.

4)连线,一头接电调的信号线,一头接入AUX(1)
5)在陀螺仪调参软件中设置回传类型

然后如果你运气不错,应该就成了。我最开始就是卡在上面第三条,因为没有设置,所以虽然看得到回传信号,但是始终无法校准油门,难了我一晚上没睡觉不停的研究才搞定。
附上我本人的成功的视频链接

官方对于Castle的支持列表如下,只有Talon系列没有电流回传,看来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如果有兴趣,可以尝试一下:
Model
Battery Voltage
Battery Current
BEC Voltage
Consumed Capacity
ESC Temperature
RPM
Phoenix Edge 50
Phoenix Edge 75
Phoenix Edge 100
Phoenix Edge 130
Phoenix Edge HV 40
Phoenix Edge HV 80
Phoenix Edge HV 120
Phoenix Edge HV 160
Phoenix Edge HVF 160
Phoenix Edge Lite 50
Phoenix Edge Lite 75
Phoenix Edge Lite 100
Phoenix Edge Lite 130
Phoenix Edge Lite HV 40
Phoenix Edge Lite HV 80
Phoenix Edge Lite HV 120
Phoenix Edge Lite HV 160
Phoenix Talon 15
x
x
Phoenix Talon 25
x
x
Phoenix Talon 35
x
x
Phoenix Talon 90
x
x
Phoenix Talon HV 120
x
x

3,Kontronik KOSMIK 200HV
好吧, 要不是这货一根Telme回传线卖99欧,我就不跟他较劲了
首先需要一根线,官方名称:Telem KONTRONIK v2 cable,对自己有信心可以自制,但是如果你做不好搞短路了,烧电调还是烧陀螺都比这一根线成本高,务必小心谨慎。下面这个图,是我自己买的,这线其实并不贵,而且做的质量还挺好,我来回来去插拔了十多次,目前还没断

连接电调中间回传口和陀螺的SAT1

然后再Spirit中设置:
Advanced/Telemetry settings 中选择 Kontronik TelMe 这个选项
运气好的话,遥控器中已经有回传了。
其实K为了能够支持数据回传,已经在4.12版本中加入了KONTRONIK protocol,这也是为什么Spirit能读出它回传的信息的原因。所以,电调需要升级到最新版本,Spirit的建议是升级到1.13 (JIVE PRO) 和4.14 (KOSMIK),截止到目前2022年2月, KOSMIK的最新版本是4.17。我本人的测试是用4.17完成的
附一张成功图

目前这种协议支持的电调和功能如下:
Model
Battery Voltage
Battery Current
BEC Voltage
Consumed Capacity
ESC Temperature
RPM
KOLIBRI 140 LV
JIVE PRO 80+ HV
JIVE PRO 120+ HV
KOSMIK 160 HV
COOL KOSMIK 160 HV
KOSMIK 200 HV
COOL KOSMIK 200+ HV
COOL KOSMIK 200 HV GOLD

最后提一句,如果想正确显示转速回传,需要在 telemetry - setting 中正确的设置 Fine-tuning 中的Sensing Divider(电机Pole数除以2)和Gear Ratio(主齿轮比)。否者无法正确显示真正的大桨转速。

希望大家玩的开心!

楼主:
如果想看图,请浏览电脑版网站

网友:
,没有这个陀螺仪,先收藏,万一以后买呢

网友A:
电脑版也看不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版也看不见图

找时间我把图全部重传一遍

楼主:
图片已经全部修复

网友B(2022-11-27):
楼主你好 能否加好友私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能否加好友私聊下

可以啊,已经添加了

网友C(2023-03-01):
这个功能只能用JIET的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只能用JIET的控吗?

功能是跟着陀螺走的,不是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是跟着陀螺走的,不是遥控器

这也得和遥控器匹配啊,不可能什么遥控器都可以直接设置,接收要测数据。网上看了一下,现在好像OPENTX和FRSKY 的ETHOS可以匹配。

网友D(2025-03-19):
请问世派的控支持回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