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

楼主(2022-02-05):
下午爽飞,把飞了很久的360给炸了,可惜了一副大桨和头罩,模拟器还是要加强啊

网友A:
用什么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模拟器?

凤凰,next

网友A:
next好贵啊,我有凤凰的。没有真机好玩,游戏机都比不上。不知道next是不是物有所值。658大元?

网友:
那可真贵

网友B:
给玩直升机的朋友加油

网友:
小炸,怡情

网友:
小炸不算炸

网友C:
楼主 请问 360 和之前的450  480直机 都用之前类似于KST215的舵机吗?舵机臂需要换成金属那种吗? 怎么选??25T长度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请问 360 和之前的450  480直机 都用之前类似于KST215的舵机吗?舵机臂需要换成金属那种吗? 怎么选? ...

都是同一级别,舵机应该都可以用,舵机臂没必要换,普通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都是同一级别,舵机应该都可以用,舵机臂没必要换,普通的就可以了

主要是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xt好贵啊,我有凤凰的。没有真机好玩,游戏机都比不上。不知道next是不是物有所值。658大元?

说实话,哪个模拟器都一样,都不可能飞出真机的效果,很多人认为模拟器的最大作用在于训练条件反射,我也深以为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玩直升机的朋友加油

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xt好贵啊,我有凤凰的。没有真机好玩,游戏机都比不上。不知道next是不是物有所值。658大元?

无论哪个模拟器都能练出好技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论哪个模拟器都能练出好技术

凤凰模拟器超级难用,看到很多前辈都用nwxt能设置很多参数,也可以升级。就是电脑限制有点顾虑,怕中毒,系统瘫痪,电脑更新。现在买模拟器还入新电脑就更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模拟器超级难用,看到很多前辈都用nwxt能设置很多参数,也可以升级。就是电脑限制有点顾虑,怕中毒, ...

凤凰模拟器也挺好的,难用说明你需要找找设置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