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无处安放时,就装台混血m1转移注意力

楼主(2022-02-06):
2021年12月21日晚,陪伴了我10年零10个月的狗狗“哈哈”离开了我。。。。。。
22号晚,火速赶回北 京,送了他最后一程。感觉世界忽然停止了,心也被他带到了汪星球,40多的老男人,想起他就会情绪失控。。。。。。
23号开始,为了转移注意力,开始改装这台飞机。2022年1月1号装完。自己躲在小黑屋整整1个礼拜,早8点至晚9点,几乎没停手。本来元旦假期就想在此发帖,以示纪念。但当时还是不能提起哈哈,就拖到了现在。
之所以选择在5imx留下印记,是因为别的渠道家里人都会看见,身边的朋友也会看见,我不想家人看到后难过,也不想让身边的朋友看到脆弱。哈哈陪伴我的时间和我入魔时间基本吻合,2010、2011年至今。。。

先来一张v1版的定妆照

简单过程介绍
v1版配置及改造:
机架:华科尔m120碳纤机身,n年前suv兄送的;用塑料下脚料制作舵机固定座,并切侧板,重新对舵机进行首尾相接排列成和m1一样的布局。难度不小,很费时间。
舵机:05010mg,n年前旧货,需改反向,接头两端的信号线和地线位置对调,否则不通电;
旋翼头:杂牌450尾桨夹扩口+九鹰318中联+m1原装dfc臂;
十字盘:m1原装。精度很高,是目前120级别小飞机里我见过的精度最高的;球头2.5mm的,和v120d02s的一样。
十字盘限位滑轨及脚架:当时改130x剩下的,也是suv兄 送的;脚架之前摔断过,后来用舵机臂做缓冲,再炸鸡就只换舵机臂就行;
飞控:m1原装,电调接收一体,超级好用;
主、尾马达:m1原装,精度高,动平衡非常好;
主轴:当年玩gaui ep100剩下的3mm主轴,比m1原装的长不少,这是改装关键,没有这个玩不转;
卫星:杂牌dsmx
尾管:6mm铝合金或碳纤管。建议用铝合金的,因为我改第二台的时候,碳纤管被大桨砍成3截,尾马达齐根断,找了半天才找到。
尾马达固定座及尾垂:塑料片自制;
大桨:v120d02s的
尾桨:m1原装
遥控器:d10 刷机
花费:m1原装配件花了800多,其他都是库存或自制

原装的m1是我飞过的最好的120级别的飞机。改装前,我先买了1台来试飞,无论从声音,到姿态,到手感,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刚飞起来的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是:在飞多轴。那为啥还要改呢?1、转移注意力,消耗一下时间;2、喜欢改机>喜欢装机>喜欢飞>喜欢买成品机;3、原装m1太完美了,本身没有多大的改装空间,想换个普通舵机,至今都没想出能在家靠简单工具就能实现的方案。

痛苦的过程:
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主马达的安装。m120底部没有多大的平坦区域,好在m1主马达正好有凸起的直径9mm的轴承座,正好可以顶在m120主轴中心座下方,有2个偷轻孔和马达螺丝孔基本对应。先用主轴将马达和主体串起来,做好定位,用2个m1.6螺丝固定,完成第一步。另外一个固定孔我尝试了很多种方式,最终放弃了,最终只用2颗螺丝固定。省下的工作就是来回调整螺丝的松紧度,加垫片等等,最终要达到主轴可以轻松穿过,且转动主轴的时候(拆掉转子),感觉不到轴承滚珠的滚动颗粒感,做到丝般顺滑。转子和定子几乎贴合,中间空隙和一张纸的厚度差不多,稍微有点安装偏差,定子和转子就会有轻微干涉,这是绝对不行的,必须做到丝般顺滑。这个工作,我几乎用了8个小时。
开始还是采用了m120的舵机布局,120的十字盘,舵机线序两端对调,仔仔细细装好了,通电发现陀螺仪补偿全是反的。尝试飞控的各种安装位置、改舵机通道、改反向,都不成功,总有一个通道补偿是反的。后来脑子乱了,不去折腾他了,改成和m1一样的布局。于是用了m1原装的十字盘、把舵机布局改成首尾相接(elev在机头后方,aile在前),并把所有舵机改成反向,成功首飞。感觉和原装的相差无几。
飞了几个起落,感觉还有优化的空间。自制的大桨夹在其他飞机上飞的挺好,在这里普通油门很好,切3d后,总觉得机身不是很稳,尾巴有轻微极其不易察觉的抖动。后来抓到手里试震动,全油门震动增大(比v120的还小),姿态总觉得没有达到m1原装的那股细腻。换成m1原装的旋翼头,好了很多很多。m1加工精度很高,每个部件都要达到相同的高精度,否则全油门就会暴露很多问题(我当时没看说明书,油门曲线设的是100-100-100,官方是68或78)。
再后来,考虑到ep100的主轴再也买不到了,用一根少一根。且发现ep100的主轴可以做到丝般顺滑,但是换成m1原装的主轴,转动是能感觉到滚珠的颗粒感,虽然很轻微很轻微,但是这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说明m1的主轴公差要小于ep100的,精度更高。试过3mm碳纤主轴,航线没问题,切3d就不行了,公差更大。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忽然发现m1我单独买的主轴竟然是空心的(马达自带的主轴是实心的),就有了终极方案,主轴延长:测量好尺寸,截取一下段3mm空心轴,用v120的报废2mm主轴一小段把m1原装主轴延长,打高强度螺丝胶。固化后第二天试飞,终于达到了m1的状态。
其他自制尾马达安装座等小改造就不说了。1礼拜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试飞完的那一刻,先是兴奋,紧接着就失落了。于是就有了v2版,v3版,待续。。。。。。

补充几张照片

配件还在路上,拆了主要配件开改

网友A:
,愿狗狗一路走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愿狗狗一路走好

谢谢好心人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用k130改m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可以用k130改m1

嗯,你的回复暴露了你是个高手。。。我已经改完了,v3版就是用130改的。上边的合影,最右边的就是用130改的,简单很多。

楼主:
v2版,做了几项优化

05010旧舵机,飞了几次后,卡舵失控。看论坛不少人用emax的舵机,便宜,买10只回来。先拿3只改接头,改反向。装机,悲剧了,补偿全返。这个舵机不需改反向。

用这个便宜舵机,飞着感觉很好。

飞控特写

另一面,写上哈哈的名字和时间

重新制作尾马达支架。这不是定制的,完全拿手里的存货用锉刀手动制作,老炮们应该能看出这是拿什么改的。当年suv送我的130x侧板改的。

两层碳纤板,内侧支撑马达,轴不会碰到外侧板

漂亮又结实。尾马达被砍飞过,齐根断,怕了。幸好给找回修复了,麻烦至极

金属固定座。感谢zifei,还有人记得这个吗?

主轴用了m1原装套2mm钢柱延长,各个孔位(限位圈、尾马达)适配,配合m1原配的旋翼头,切3d无震动,完美。终于可以用m1的配件了。一时半会不会停产。

这是m120&m1混血版的终极版,状态完美。
以此贴重温一下10年魔旅,想哈哈。。。。。。

楼主:
v3版,k130&m1混血

装完v1版,心情还是比较低落,还需要继续转移注意力。v1版装的过程中,v3版的配件已经到齐了。这个装的比较顺利,耗时较短,2天左右吧。130主机架
130脚架
130十字盘
130连杆
130舵机座
130大桨夹
若干m1.2 1.4螺丝
m1马达、飞控等

用130大桨夹配合m1dfc臂,飞了一段时间,螺距不稳,忽上忽下,手感怪怪的。最后确定是130大桨夹臂不够长,换成m1的,手感和原装的一样了。

130的十字盘让我眼前一亮,太顺滑了,像指尖陀螺一样。由于螺距不稳,我怀疑是十字盘虚位过大(确实大,才那么顺滑)。于是更换十字盘轴承。只用用喷枪喷,喷冒烟,就能取出轴承和上盘。更换轴承后,精度大大提升,几乎无虚位,完美。但130的球头直径不够2.5mm,和m1适配的时候要么垫2层塑料膜,要么用2.5的球头给130的球头扣烫大点,几秒就够,别烫化了。

主马达安装是改装的难点。130主轴座下方没有平坦的区域,且马达上部还有凸起的9mm台阶。首先需要制作一个9mm孔直径的平面。开始用塑料片自己做了一个,后来买了9mm的大垫圈,两者功能一样。剩下的工作就是打洞,调整顺滑度,和v1版一样的操作。这个比较费时间,1天。
飞控固定也比较麻烦。借用1个130的固定柱,其他自己想办法固定即可。我用了2个舵机臂,烫变形。

一开始直接用ep100的长主轴。后来改了碳纤主轴,状态一直挺好。闲来无事觉得铝合金尾管不够好看,换成了3k的碳纤尾管,漂亮。试飞,完美。切3d,声音大的有点吓人,赶紧降落。降落到桌底下,切熄火。飞机快速在地面自旋,打到椅子腿,啪的一声巨响,尾管断成3截,尾马达主机端的jst座扯偏了,幸好没断;尾马达不见了,幸好人没被击中。在快要放弃的时候,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偶然发现了齐根断的尾马达。
拆开一下,漆包线比头发丝还细,有一根还死活找不到。扔那里了。焊接难度实在太大了。
几天后,觉得还得继续,因为淘宝都放假了,买不到配件了,也不想把刚恢复完的原装m1拆了,就开始修复尾马达。首先找到了失踪的一条线,挑出,只有不到1.5mm的焊接空间,刮柒,上锡,焊接,打胶,阴干一宿,第二天通电,成了,兴奋。

接着修复尾马达固定座。固定座已经断了,但马达的3个固定孔还完好,用ep100的金属尾波搭配,复活。就是丑了点。没拍照片。下图是和v2版一起优化过的。

同时优化的还有主轴,用延长法,完美。130的脚架需加热扩一下,否则和马达干涉。

这个舵机布局,用emax舵机,只需要改1个反向舵机。改装很简单。

这1个月,装了3台m1.

中间原装m1,旋翼头放到了130上,初七买来给安装上。

用130改装,是目前我发现的最简单的方法,只要装好主马达,其他都可以用m1的,包括尾马达固定座,6mm的圆管可以插进去。130的方案便宜,配件生态还在,可以用普通舵机,重量和原配m1差不多,飞起来也差不多,除了比原配丑点(我没买align150就是因为看着尾管上背个舵机难看),几近完美。

至此,1个月过去了,心情也恢复了很多。这一个月,装了3台m1,1台120,把6台120从头到尾精调了一遍。修复了ep100,修复了2个遥控器,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飞机上。感谢飞机陪我度过这段时间,感谢老朋友们。

网友:
接线柱洋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的回复暴露了你是个高手。。。我已经改完了,v3版就是用130改的。上边的合影,最右边的就 ...

小白一枚,飞的不行,就是喜欢折腾。

网友C:
能用130 fbl旋翼头吗,或许螺距精度更好,我只是猜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130 fbl旋翼头吗,或许螺距精度更好,我只是猜测下!

打算买来130上连杆组试试,理论上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D:
喜欢V2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喜欢V2的感觉

碳纤还是比较讨喜

网友E:
果然精致,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然精致,艺术品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还是比较讨喜

不是十几年的老模友,应该不会喜欢这个样子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