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求教运动相机

楼主(2022-02-06):
我准备挂固定翼拍第一视角的。看了飞萤的Q6和Q7!这两款是不是都带防抖。像素差别很大吗!谢谢各位

网友:
只要机体本身不振动的很厉害不用防抖,我用50块的运动相机一样拍的很好!

网友:
要想视频有观赏性,丝般顺滑,狗6起步,就没有那种晃的感觉了。

网友:
想追求画质得狗6吧。随便拍着玩那么山寨狗1080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最近看模友玩的insta360 one x或insta360 one x2,感觉有新意,请搜索查阅...

网友A:
没有360°要求的话,go 2 足够了,2寸穿越机都能挂

网友B:
我用Q6,数据上应该比Q7好

网友C:
我用的飞萤8,感觉现在效果还可以,就是冬天的电池太不抗冻了,冬天的话,外场三分钟电池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飞萤8,感觉现在效果还可以,就是冬天的电池太不抗冻了,冬天的话,外场三分钟电池没电

3分钟太短了

网友:
收个GoPro456789不好吗?

楼主(2022-03-28):
引用 网友B:
我用Q6,数据上应该比Q7好

确实q6比7像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支架怎么不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支架怎么不用

哪个设备上的原装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设备上的原装支架?

这个相机不是带有支架吗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A:
没有360°要求的话,go 2 足够了,2寸穿越机都能挂

360全景防抖是什么意思?防抖知道,那个360全景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