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州ZXTM-40钻铣床弄了个面铣刀,铣起来整个机器像跳舞一样

楼主(2022-02-07):
弄了个面铣刀,每次下刀1MM,铣起来整个机器像跳舞一样,铣出来的工件表面刀纹用手一摸比较明显,现在只能每次下刀0.5MM,机器震动才会小一点,但是这个机器整机也有:400公斤左右,电机也有1.5KW左右,为什么钢性还是不太好啊。不知是机器设计不合理还是什么因素?

网友A:
立柱可能刚性不够,另外立柱锁,主轴锁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可能刚性不够,另外立柱锁,主轴锁紧看看?

是圆形立柱,都锁紧了。一般是方形立柱的钢性要比圆的要好吗?

网友B:
主轴全伸出 与 完全收回  的铣削效果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圆形立柱,都锁紧了。一般是方形立柱的钢性要比圆的要好吗?

不是绝对的,但是一般来说都是方的比圆的好

网友C:
炮塔铣刚性都不足,何况这种钻铣床,想铣铁大刀量,要用1吨以上万能铣床。

网友:
底座首先得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全伸出 与 完全收回  的铣削效果一样吗?

我这个只是伸出一小点,全伸出一般是用于钻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炮塔铣刚性都不足,何况这种钻铣床,想铣铁大刀量,要用1吨以上万能铣床。

我淘宝上找了下,是不是要买这种万能回转头铣床啊,这种铣床不知也能钻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淘宝上找了下,是不是要买这种万能回转头铣床啊,这种铣床不知也能钻孔吗?

这种万能铣床才能吃大刀,从结构上他和钻铣床完全不同,刚性好,就是太重,不适合家用,钻孔用台钻更方便,也能钻孔,可以镗孔,比台钻精度高。

网友C:
面铣刀是光面的,下刀别太狠,余量大就先用10个的铣刀粗铣一下。大刀暴力用两次,机床就不抗用了,铣个小件都会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铣刀是光面的,下刀别太狠,余量大就先用10个的铣刀粗铣一下。大刀暴力用两次,机床就不抗用了,铣个小件 ...

好的,就是我找了下,一种叫万能工具铣床,一种叫万能回转头铣床,不知是什么区别啊?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如果有必要买铣床,就放弃钻代铣的做法(这是节省资金玩玩的方法)。业余改造设备是大量耗费精力、时间、资金的。

网友C:
万能工具铣床都是工业粗铣加工,吃刀大,现在基本上被线切割代替了,要精密后期用加工中心。万能回转铣床只是在万能工具铣床的基础上增加了角度铣和伸缩主轴的功能,用来达到某些精密铣功能,介于万能工具铣床和炮塔铣床之间。小批量精密铣床还是使用炮塔铣床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工具铣床都是工业粗铣加工,吃刀大,现在基本上被线切割代替了,要精密后期用加工中心。万能回转铣床只 ...

好的,明白了。

网友D:
试试开孔器铣面,你会发现新世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试开孔器铣面,你会发现新世界

我就用开孔器铣。由于齿多,间断切削的间隔小,冲击密集分散了吃刀量,同时低频共振现象有所缓解   高频噪音会些许增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开孔器铣。由于齿多,间断切削的间隔小,冲击密集分散了吃刀量,同时低频共振现象有所缓解   高频 ...

开孔器比那些专用面铣刀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孔器比那些专用面铣刀好用多了……

就是这种吗?那用的时候要把中间钻头取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