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自制金属带锯的?

楼主(2022-02-07):
有没有手工大神自己做金属带锯的,在淘宝上看到有1300左右长度的锯条,想自己做个切割下料的金属带锯,锯宽能达到150,高度能达到110左右,可行吗?

网友:
网上有很多制作视频可以参考,我也在收集质料准备动手。

网友A:
我也考虑过自制带锯,不过感到还是不如买现成的省事,还有售后服务,除非你有大把的时间。自制带锯到闲鱼找找,有很多带锯零配件,可以省很多事。

网友B:
带锯这种东西没啥难的,自己焊个架子做就是了,不过金属带锯转速不能太高,楼主要考虑好用什么电机,怎样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考虑过自制带锯,不过感到还是不如买现成的省事,还有售后服务,除非你有大把的时间。自制带锯到闲鱼找 ...

到处买零件那就失去自制的意义了,我的初步构想已经出来了,除了电机和减速箱是购买的,其他基本上就是纯手工制作,电机和减速箱准备用750w伺服配NRV50蜗杆减速机,之前考虑过400W伺服,但是400W的电机比750W的还贵,所以就直接上大一点的电机。减速机和电机总成本在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锯这种东西没啥难的,自己焊个架子做就是了,不过金属带锯转速不能太高,楼主要考虑好用什么电机,怎样减 ...

750w伺服,配RV50减速箱,减速比1:20,带轮用某种捡到的不知名硬塑料做,30mm厚度,两轮子直径180mm

网友:
我计划了很久了,想的是非一般的两轮,用3个轮结构,直接拿24V平衡车无刷电机做,轮子的问题就解决了,3个轮结构可以做除最小的体积最大的切宽,手上有个得伟锂电无刷带锯很好用,就是锯宽限制了,其实锯切高度,一般有个100毫米就够,一般买管也就这么大了,主要是切宽越大越好,锯条长度对我来说很简单,自己可以焊,氩弧和二氧化碳都有,焊接强度没有问题,一直都还没有把想法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750w伺服,配RV50减速箱,减速比1:20,带轮用某种捡到的不知名硬塑料做,30mm厚度,两轮子直径180mm

带轮不看好塑料材质的,强度堪忧,还有打滑的可能,网上有卖成品带轮的,可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轮不看好塑料材质的,强度堪忧,还有打滑的可能,网上有卖成品带轮的,可以看一下

强度非常高,而且厚度足30mm,打滑好解决,轮圈上涂一层结构胶就行了

楼主:
先做了两个锯条导向装置,没有铣床,就靠角磨机和一把电钻

网友C:
做普通结构的话,还真不如直接去买个得伟或者米沃奇,,,缺点是锯板料不怎么好用,可加工尺寸太小,锯型材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普通结构的话,还真不如直接去买个得伟或者米沃奇,,,缺点是锯板料不怎么好用,可加工尺寸太小,锯型材 ...

今年已经在老家投资20多个W做养殖了,基本上天天呆在家了,所以空闲时间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普通结构的话,还真不如直接去买个得伟或者米沃奇,,,缺点是锯板料不怎么好用,可加工尺寸太小,锯型材 ...

米沃奇二手的也很贵,而且声音太大,买它还不如用砂轮机切

网友:
米沃奇我没有用过,我手上的是得伟的型号应该是374吧,没有标签,也不知道对不对,无刷的,关着门半夜锯东西都没有问题

网友:
用家里废弃的磨浆机电机做的   电机自带蜗轮蜗杆减速器。买的带锯轮子  自己改造减速机主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3275
这是地址  可以参考交流。
不过目前是停止状态。
工作室被拆了  没地方折腾了

网友D:
这个算不算,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不算,哈哈哈哈

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不算,哈哈哈哈

锯条卡一下,轮子会不会裂开啊,哈哈哈

网友:
附近有家做冥钞机的做过带锯,砸手里了,找人加工的零件精度太差,锯条抖还老跑偏,最后拆了卖废铁,前几天还看见把那生铁台面给丢废铁堆去了。

网友:
网上有套件卖,电机自己找,注意安全,最好有壳子,防止锯条断裂后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