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遥控器

楼主(2022-02-07):
14sg。2襟翼怎么设置襟翼刹车呢

网友:
MODEL TYPE看看能不能选成GLIDER

网友:
严重关注技术贴! 顺便问一下,两个襟翼是一对同步同向还是什么别的控制方法?

网友A:
在MDL菜单里选择Air Break,第二页选择 ACT on,然后设置一个开关控制刹车打开或者关闭,我设置SH,因为可以自动关闭刹车。
返回第一页,修改两个AIL和两个FLP的数值,按下SH,看舵面效果。设置好后高空测试,有必要的话设置ELE,以免刹车时过分低头
或者仰头。自己搞着玩把,刹车刹成啥样看感觉,空气刹车这功能,至少5个通道的常规固定翼,选择双副翼模式即可测试。
空速和高度,你至少得占一个,才能保证飞机安全,鼓捣刹车降空速,就留够足够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DL菜单里选择Air Break,第二页选择 ACT on,然后设置一个开关控制刹车打开或者关闭,我设置SH,因为可 ...

谢谢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