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推重比

楼主(2022-02-08):
各位大虾,有没有直升机推重比的参数,从325-800mm桨,全部的。。

网友:
变量太多,电机,桨型,传动效率,各器件重量等等,这整理出来数据太多了,可能难求啊

网友A:
没有参数。只知道航模直升机推重比绝对大于1

网友:
从来没有研究过推重比这事儿

网友:
直升机推重比都有达到5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参数。只知道航模直升机推重比绝对大于1

真机也过1了吧,悬停上升不过1,搞不定啊。

网友:
直升机只有拉力没有升力,推重比只是用在固定翼上,直升机是看最大起飞重量

网友:
航模直升机推重比肯定大,不然怎么离地?真机推重比肯定大于1,不过在高原地区、满载或者发动机动力不足情况下需要滑跑起飞,就是因为需要向前获得部分升力。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最大的推重比,常规配置就可以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   一般功率重量比要合理一些    很少有人去测试最大载重(升力)
来自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要做什么   一般功率重量比要合理一些    很少有人去测试最大载重(升力)

搞一个新机型,在设计升力和重量以及动力功率

网友:
这一问法不严谨

网友:
最大上升加速度可能有点意义,这个应该可以通过飞机静拉力和质量比值来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