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迷你冲浪者(冲浪800)改双发前拉的一点感受

楼主(2022-02-08):
前年过年在老家买了一个迷你冲浪者,结果非常不好飞,上下乱窜,不稳。经过分析,可能是推力线问题,另外机翼攻角过大。
今年改成双发前拉,几点变化:
1.更加稳定。加油门会慢慢爬升,不会窜。
2、巡航速度可以更慢,很小的油门就可以平飞。我猜测因为背推有下压力,降低了效率。平拉则没有。
3、更小的电池。因为重心前移了,所以电池得尽量靠后,还得小。现在是100克足够。考虑加个垂尾,因为原先的没有垂尾,加了以后因为重心靠后,电池好调整。

配置是1806+5045,只要20%油门就可以平飞。我想再改成1804试试。

这架飞机改好了,很适合入门。速度慢,飞行稳定的话。我把垂尾和平尾改成可拆卸的,这样直接放进原包装盒,方便携带。

网友:
这机我玩过机身太软

网友A:
哎,我也上当买了一架,而且是入魔第一架,被坑死了,推力线的确有点问题,也是乱窜,机身和机翼固定不牢也是个问题,已经炸烂了,没法利用了

网友:
闲鱼上也看到过这款机,我差点就冲动买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也上当买了一架,而且是入魔第一架,被坑死了,推力线的确有点问题,也是乱窜,机身和机翼固定不牢也 ...

机翼和机身固定不是大问题,用皮筋。
我想把机舱切开,换电池就不需要拆机翼了。

网友B:
我飞着没什么问题呀,用的是1806+5030,好盈20a,三颗盛辉9g,1800mah的电,直接塞到头挺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着没什么问题呀,用的是1806+5030,好盈20a,三颗盛辉9g,1800mah的电,直接塞到头挺好飞的

动力小可能好点,可能机型不一样,他那个泡沫电机座和翅膀是分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翼和机身固定不是大问题,用皮筋。
我想把机舱切开,换电池就不需要拆机翼了。

嗯,这样方便些,否则一大堆线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着没什么问题呀,用的是1806+5030,好盈20a,三颗盛辉9g,1800mah的电,直接塞到头挺好飞的

这个配置比较合理。
1 电机轻,重心前移
2 电池重,重心前移。
这个电池能飞一小时以上。

网友C:
楼主哪里买的电机座?双发桨和机翼的角度有什么注意没有?我想用1306电机改,淘宝有便宜的1306,拉力也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买的电机座?双发桨和机翼的角度有什么注意没有?我想用1306电机改,淘宝有便宜的1306,拉力也足够 ...

自己打印的,你要我可以给你打一对。1306肯定拉力够,就是我没测过效率。
如果1306可以的话,用1306更好,因为越轻的电机方便你放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打印的,你要我可以给你打一对。1306肯定拉力够,就是我没测过效率。
如果1306可以的话,用1306更好 ...

谢谢,可以加我QQ吗?5631010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可以加我QQ吗?563101011

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哎,我也上当买了一架,而且是入魔第一架,被坑死了,推力线的确有点问题,也是乱窜,机身和机翼固定不牢也 ...

同感,入模信心摧毁专机,后推非常难飞。买了两架炸了两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入模信心摧毁专机,后推非常难飞。买了两架炸了两架。

网友E:
刚入手MINI,早知不好飞就不搞了,请楼主加我QQ指教一下怎么改双拉好吗?谢谢。QQ:9003380

网友F:
上当买过一架用的2205几乎就是火箭,听说用小动力好飞点,同样翼展的小滑翔机一般都是小电池就行了,这个要3S1500才能压住,严重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手MINI,早知不好飞就不搞了,请楼主加我QQ指教一下怎么改双拉好吗?谢谢。QQ:9003380

改吧,改好了挺不错的。。
好飞的我觉得首选手抛机,不过那个改的工作量太大了,我宁愿多花点钱买个成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入手MINI,早知不好飞就不搞了,请楼主加我QQ指教一下怎么改双拉好吗?谢谢。QQ:9003380

已加qq

网友G(2022-03-30):
改得好! 电机座是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得好! 电机座是那买的?

我自己做的,修改了十几版了,考虑了很多,包括角度,可拆卸以便更换电机,炸机了分离,保护其它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当买过一架用的2205几乎就是火箭,听说用小动力好飞点,同样翼展的小滑翔机一般都是小电池就行了,这个要 ...

严重同意你的观点,难飞的不得了!!!  这个翼展的飞机用2S800MAH 飘飘的才能算爽飞的电池配置, 把飞行的乐趣全给毁了。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F:
上当买过一架用的2205几乎就是火箭,听说用小动力好飞点,同样翼展的小滑翔机一般都是小电池就行了,这个要 ...

背推机是这样的,重心难配

网友(2022-11-01):
某鱼50包邮一架,我入门第二架机,已飞丢了一架,又改了一架fpv,双发可以用64.86手抛机电机座,单发得用1500以上3S电池,飞机平放注意看机翼,上攻角大所以得让机头重点好飞,双发无所谓了,可以去B站看我的视频,元寳玩模型。

网友:
单发配置2204  5寸三叶, 1300  3s略轻,双发1806 5寸三叶,18650  3s,司南飞控,飞机太轻没敢拉锯,估计5km内没问题,注意整点碳片增加机翼,尾翼舵面硬度。

网友:
我入魔也先买的这架,原厂建议的配置起飞重量400克偏重,而且推力线没法搞,不是老手真控不住,幸亏耐摔,我最终改成双发1306配4寸桨,2s900,超级好飞,fpv飞行不管怎么胡乱操作都能平稳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