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Bee F3 飞控

楼主(2022-02-08):
大神看看 这个控从哪引出PWM 飞固定翼用 闲着也是闲着了

tinybeef3_back

tinybeef3_back

tinybeef3_front

tinybeef3_front

网友:
飞控做工不错,折腾这个节约不了多少。还不如转让给玩有刷的朋友。

楼主:
转不了几个钱

网友A:
这是四轴专用吧,四个电机接口其中的一针就是PWM,通过三极管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四轴专用吧,四个电机接口其中的一针就是PWM,通过三极管放大的。

空心杯飞控   只有正负极 要是3根线的话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心杯飞控   只有正负极 要是3根线的话简单了

单片机输出到电机的信号就是pwm。以前1s的微直电机正极就是接电调,不是1s就从单片机输出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输出到电机的信号就是pwm。以前1s的微直电机正极就是接电调,不是1s就从单片机输出脚试试。

你的意思 是正极相当于S信号 GND就是还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