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不安装垂直尾舵更好飞

楼主(2022-02-09):
发现这种滑翔机FPV垂直尾舵没什么用,不做大的特技动作,把尾舵面粘好就行,不装舵机更容易新手操控。大家是否同意?

网友:
如果场地很宽敞,降落方向没什么要求就可以不要方向舵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转弯都是副翼升降配合 可能装了方向舵也不会碰

网友A:
玩的多了就会发现没有方向舵的飞机飞着很别扭 对于滑翔机来说方向舵是必不可缺的

网友:
我还是新手,但是我在飞模拟器的时候,感觉有方向舵转向半径可以控制得更小。应该是这作用!

网友:
冲浪者垂尾舵面很小,舵面效率低,rudderless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多了就会发现没有方向舵的飞机飞着很别扭 对于滑翔机来说方向舵是必不可缺的

确实在凤凰模拟器滑翔机型中,滑翔机很多都没有副翼,但都有方向舵副翼转弯的时候掉高比较快,方向舵好一些,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在凤凰模拟器滑翔机型中,滑翔机很多都没有副翼,但都有方向舵副翼转弯的时候掉高比较快,方 ...

没错 尤其体现在一些无动力滑翔机 大坡度就可能会掉高 或者是一些项目的飞机 尽可能追求更大的升力 只有在急转的时候才会副翼方向协同 当然这对于冲浪者来说无所谓了 冲浪者可以是滑翔机也可以是练习机 简直是一代神机 我觉得跟轻木和复材的滑翔机还是有区别的 翼展有点小 个人感觉一些滑翔机的特点不是特别明显 所以也就入门练练手就好 楼上有一个模友说的没错 冲浪者的方向舵舵小太小 只打方向还有点飘 所以反馈并不是特别好 可以试试转弯的时候副翼和方向同向打 控制一下二者的比例 可能会舒服一些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A:
没错 尤其体现在一些无动力滑翔机 大坡度就可能会掉高 或者是一些项目的飞机 尽可能追求更大的升力 只有 ...

我很想试试你这个说法,或者用控来设置一个副翼和方向舵的联动?

网友(2024-03-02):
新手是没用过方向舵,老模友肯定会用吧。但是我设置了副翼混控方向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