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打印有支持面的弧面效果是倒角的感觉,是打印机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2022-02-09):
        3D打印机打印有支持面的弧面效果是倒角的感觉,是打印机哪里有问题呢?要怎么调试,还是要把MK3打印头换掉吗?如图所示:

楼主:
箭头的位子是支撑架的位子,打印出来就是这样的效果,上面没有支撑架就正常

网友:
正常,扣着打印时那个固定座3个脚的地方精细度就是你的层高,所以那个地方不可能打印的跟相机镜头上方外壳那个地方这么精细了

网友A:
就像梯田一样,一层一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像梯田一样,一层一层的

那要怎么改善呢?我看其他人打印有支持的地方也没这个问题呢,是要把支持靠近物体的距离设置的近一些吗?这样拆支撑的时候由于打印容易粘一起,拆会比较麻烦些,或怎么改其他参数?

网友:
缺少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改善呢?我看其他人打印有支持的地方也没这个问题呢,是要把支持靠近物体的距离设置的近一些吗? ...

又看了下你的图片,那个地方应该加支撑,试试别的支撑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