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蛋实验室】BETAFPV ELRS MICRO 如何 我为什么会执着915

楼主(2022-02-09):
【兔蛋实验室】BETAFPV ELRS MICRO 如何 我为什么会执着915

ELRS 915和2.4G该如何选择

BETAFPV MICRO版 都有哪些小问题

网友:
有风扇,好烫的感觉

网友:
解锁AUX1开关就可操作按键

网友:
入了一個2.4G 500mW,看看信号啥样

网友:
每款我都有,感觉2.4G ELRS更方便尤其玩小机,距离也一样强悍。

网友A:
Elrs 是谁做出來,对频通电要插拔三次,太快太慢都不成。

说是简单,我有两个接收,对频模式一个都进不了,sbus 实在方便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lrs 是谁做出來,对频通电要插拔三次,太快太慢都不成。

说是简单,我有两个接收,对频模式一个都进不了 ...

最好的方法是把自已的对频码通过无线刷进去以后就一劳永逸了,但调参软件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不好联网有点小麻烦,其实ELRS真是个好东东,刚开始只有单线版,现在也有PWM版的了,体积小、信号强价格还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把自已的对频码通过无线刷进去以后就一劳永逸了,但调参软件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不好联网有点小 ...

我看到有 2.0 版,软件裝了,按build后等待,到最後 downloading 就卡住不动,在下什么似的,等一个小时仍卡住不动,升级最后没有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有 2.0 版,软件裝了,按build后等待,到最後 downloading 就卡住不动,在下什么似的,等一个小时 ...

很正常的,第一次用时是要下很多文件,即使网络正常也得等很长时间何况时不时有墙,只要不出错就是个等,之后再用速度能快不少,其次另一个办法是直接下载别人已经下好的文件库,调参软件使用本地模式刷能方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把自已的对频码通过无线刷进去以后就一劳永逸了,但调参软件在国内的网络环境不好联网有点小 ...

仍然没有成果,錯误信息弹出。感觉似早期betaflight 情况,有高人 出现 並 解决。opentx 更新 也出问题,拿不到 firmware ,昨晚查一堆 高人视频,最后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