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请教伺服电机的问题了

楼主(2022-02-10):
在网上看到这种伺服套装,一个电机带一个驱动器,想问下,不接电脑能运转吗,想买一套当主轴电机用,接电,能直接通过驱动器控制电机运转和调速吗

网友:
不可以,他是通过脉冲信号控制的。要加其他的控制板卡

网友A:
国产的?要看什么牌子的,有的国产驱动都是阉割版的,用起来很麻烦的,一般没阉割版的都是用速度模式,调速,正反转都是外接,非常好用,比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强太多了。

网友:
你问卖家,有没有速度模式,用电位器调速的方式,有就可以买。

网友B:
这个是日鼎的,有速度模式,需要加一个小的调速板就可以了;
之山的就只要位置模式,而且只支持差分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日鼎的,有速度模式,需要加一个小的调速板就可以了;
之山的就只要位置模式,而且只支持差分信号

多谢指教,750w能当小铣床动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要看什么牌子的,有的国产驱动都是阉割版的,用起来很麻烦的,一般没阉割版的都是用速度模式,调速 ...

多谢

网友C:
建议你加100块钱买改好速度模式的,小白自己改太费事了,他们给的说明书很多和你买的型号不一样。没正确说明书根本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加100块钱买改好速度模式的,小白自己改太费事了,他们给的说明书很多和你买的型号不一样。没正确 ...

说的也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750w能当小铣床动力吗

可以的,建议1:2减速,力矩还是不错的,之前有人改过

网友D:
已经改上在用了,扭力杠杠嘀,直连不用加速减速都可以的。
驱动按照这个型号买吧,CF2的才行,试过其它型号的没有速度模式的。
买个调压板子,0-15的吧,实际上是0-10V调速的,我是用维修电源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改上在用了,扭力杠杠嘀,直连不用加速减速都可以的。
驱动按照这个型号买吧,CF2的才行,试过其它型 ...

多谢指教,准备买你这个型号了,听人劝吃饱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改上在用了,扭力杠杠嘀,直连不用加速减速都可以的。
驱动按照这个型号买吧,CF2的才行,试过其它型 ...

你的电机也是日鼎的吗,我看还有买米格电机的,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也是日鼎的吗,我看还有买米格电机的,有差别吗

电机肯定配套驱动一套的,驱动配其它牌子电机还没那技术

网友:
我还改了正反转,如果把手柄做得好的话可以很顺利用来攻丝的。

网友:
嘿嘿,我做的伺服驱动器调速用的小板,已经在用了,位置模式,、速度模式都可以控制,唯一遗憾-10电路我设计有的问题,在速度模式情况下不可以反转,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685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也是日鼎的吗,我看还有买米格电机的,有差别吗

国产还是建议买东元的,日鼎的吃过亏,买1kw的,驱动内置10v电压,还省去一个电源,让卖家给你设置好速度模式,调速接一个10k电位器,正反转切换接一个主令开关,要把使能接到主令开关上联动,针脚自己看说明书,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机也是日鼎的吗,我看还有买米格电机的,有差别吗

或者买那种带联动开关的电位器,把使能接电位器上也行,怎么顺手怎么来,效果非常好

网友E:
单片机简单控制一个方波的频率到步进电机用来调速就可以,方波的周期数决定转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简单控制一个方波的频率到步进电机用来调速就可以,方波的周期数决定转的角度。

你算下要多少K的频率才能跑满3000转,那是2500线的编码器。